测试普源设备控制软件 RglComm

楼主:
前几天给大家介绍了开源的USB普源设备控制软件 RglComm,正好有普源的示波器DS1102U,就根据软件说明做了初步的测试。使用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硬件

  • 带USB接口的普源仪表
  • USB数据线(A转B,也就是转为方形接口的那种)

软件

使用前,首先需要安装普源仪表的驱动。这个驱动不能使用普源官方提供的IVI驱动,也不需要安装普源的Ultra Sigma软件。如果安装了IVI驱动,请先卸载驱动(同时删除驱动文件),然后使用Zadig安装新的驱动程序。安装时设备名称可能与下图不同,请根据实际设备进行选择。

然后安装java(如果已经安装可以跳过这一步),因为RglComm是使用Java开发的,需要Java的运行环境才能使用。

再将下载的RglComm软件展开,进入到out\artifacts\RglComm_jar\目录,在命令行下输入 RglComm.jar 或者直接双击文件运行RglComm软件。如果没有错误,将显示下面界面。

选择仪表型号,再单击右下角的RUN按钮,就可以和仪表联机。如果USB连接正常,驱动安装正确,相关软件也无误,就会看到软件显示设备的型号和版本。

可以在左下角的输入框中输入各种SCPI指令,控制仪表。如果在输入框单击鼠标右键,可以显示快捷功能菜单。

快捷菜单中,包含捕捉屏幕画面功能:

网友:
整体看,RglComm功能简洁,界面干净,虽然没有官方的Ultra Sigma软件功能多,但是小巧方便,无需安装庞大的NI驱动,还可以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同时是开源的,可以自己去增加功能。

网友:
提示:在使用USB连接,并通过软件发送SCPI指令后,仪表将进入远程控制模式,这时仪表上的普通按键将不起作用。屏幕上也会显示一个Rmt的橘色标志,代表仪表已处于软件控制模式了。

如果需要退出远程控制模式,可以在仪表上找一个标记为 LOCAL 的按键,按一下后才能恢复本地控制模式。

网友:
如果USB联接有问题,可以尝试先升级一下仪表的固件,普源的仪表支持通过U盘升级固件。固件可以到普源的官网下载。

升级时,U盘需要格式化为FAT32格式,并且磁盘根目录下不要存有太多文件,最好也不要有中文目录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