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y增加math.isclose()函数

楼主:
MicroPython根据Python的PEP 485,增加了math.isclose()函数

网友:
PEP建议在标准库数学模块中添加一个isclose()函数,该函数确定一个值是近似相等还是“接近”另一个值。

浮点值包含有限的精度,这导致它们无法准确表示某些值,并且导致误差在重复计算时累积。因此,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仅使用相等比较是常见的建议。通常,不等式比较符合要求,但有时(通常在测试中)程序员想要确定计算值是否“接近”预期值,而不要求它们完全相等。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测试中,并不总是很明显如何做到这一点,它将是标准库的有用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