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电源,大家有没有用过什么值得推荐的电源。

楼主:
感觉公司里的电源不够用啊,最近准备买一款电源。初步理想是买一个可编程的线性稳压直流电源,具有输出短路,过压,过流保护。平时用的最多的是3.6V,最大电流基本不超1A,最小电流可到几个微安。

大家有没合适的推荐。

网友A:
功率不大,可以试试DIY一个

网友B:
功率不大,又是线性,平时搞搞试验不上太差,随便买

网友C:
上华强北或淘宝走一走,啥都有了。

网友:
要求能在具体点不

网友C:
估计就是0-5v可调0-2a可调的输入电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可以试试DIY一个

想买一个成品的,先用着,等有空了再DIY,现在忙的要死。没时间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大,又是线性,平时搞搞试验不上太差,随便买

板子上有射频的部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华强北或淘宝走一走,啥都有了。

嗯嗯,在淘宝上看了一个1800的电源,好像是固伟的。也不知道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0-5v可调0-2a可调的输入电源而已、

最好能到24V最好,到12V也行。要求是稳定,内阻小,最最好是能显示输出电流(微安级的),最最理想是还能测输出电量(不知道我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1A以内就够。做低功耗的,功率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到24V最好,到12V也行。要求是稳定,内阻小,最最好是能显示输出电流(微安级的),最最理想是还能 ...

要求过不过分在于你花的银子够不够。

网友E:
如果你钱比较充足,可以网购,去电子市场也可,虽然需要跑,但是品种多选择方便,如果钱少,就自己做一个,正好增加经验,不过就是过于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钱比较充足,可以网购,去电子市场也可,虽然需要跑,但是品种多选择方便,如果钱少,就自己做一个, ...

2000¥以内,不知道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