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IC???

楼主:
大家见识多广,这个是什么电子器件(如下图圈中的IC),电源上用的,是电感吗?

以前有见过不知道是什么。

在某宝上搜索几天都没找到类似的,另一个电路板挖掉灌胶后字体模糊看不清。

网友A:
应该是个放电管,输入端的高压保护作用

也常用防雷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放电管,输入端的高压保护作用 也常用防雷保护

版主果然见识多,我搜了一个星期了还没点眉头。

确实是高压方面的,逆向升压电路,用来点亮灯的, 这东东有没有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果然见识多,我搜了一个星期了还没点眉头。 确实是高压方面的,逆向升压电路,用来点亮灯的,&nbs ...

几个参数都很重要,冲击放电电压、直流放电电压、冲击耐受电流

用的时候要看放电管的参数和自己电路的要求

网友A:
咱这论坛有介绍浪拓电子,放电管很好用

可以联系他顺便要些放电管资料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282&highlight=%C0%CB%CD%D8%B5%E7%D7%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这论坛有介绍浪拓电子,放电管很好用 可以联系他顺便要些放电管资料介绍 http://bbs.eeworld.com.c ...

太好了! 我看看

网友:
二楼qwqwqw2088说得很准确,这是个气体放电管,常用于过压保护。

网友:
放电管,注意寻找合适的参数。

网友C:
我们是做长园维安的保护器件这一块,  楼主有找到合适的气体放电管吗

网友:
楼主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你可以发个私信给他。

网友:
气体放电管是否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长园维安的保护器件这一块,  楼主有找到合适的气体放电管吗

还在测试阶段 , 其它的还没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测试阶段 , 其它的还没确定。

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以及选型上面的推荐,您这边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