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895的几个问题解决分享

楼主:
       bq25895 是一款适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的高度集成型 5A 开关模式电池充电管理和系统电源路径管理器件,具有充电和系统设置的 I2C 串行接口。但在使用过程中,在电池充电管理设计中,会出一些问题,先把几个典型的问题罗列一些,仅供参考:

问题一,BQ25895充电在5V条件下,充电电流只能达到740mA。

测量电池电压有3.93V。充电口输入端电压有5V。

外部的电阻限制ILIM引脚已经关闭。内部限制电流设置最大3.25A,快速充电电流设置为2A

  现在有这几个问题:

     1、我先插入电池,在插入USB充电器时,使用的是默认寄存器参数,在对充电器进行D+/D-识别时检测到的充电器是USB(DCP),但是我测量D-有2.7V,D+有2.0V,按照说明应该是检测到非标准适配器1A才对。

     在默认寄存器参数下不能进行充电,充电STAT指示灯闪了下就灭了,而且把BATFET强制关闭了。

    2、我就对寄存器里的REG0D进行设置为0x98,也就是5.0V,可以充电了但是电流只有740mA,一旦对REG0D进行设置了其他值,电流马上下降,或是直接关闭BATFET,导致充电电流为0。此时的REG13(VINDPM Status)置为了1。VINDPM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以下是我对寄存器的设置值:

REG00:3F

REG01:05

REG02:6D

REG03:3A

REG04:20

REG05:13

REG06:5E

REG07:8D

REG08:03

REG09:44

REG0A:93

REG0B:76

REG0C:00

REG0D:98

REG0E:52

REG0F:52

REG10:3E

REG11:98

REG12:0B

REG13:BF

REG14:39

以下是我的板子布局:

查看详情

谢谢大佬,是不是寄存器设置问题,看看什么引脚需要测量波形,怎么调整电流都上不去。

回复:

BQ25895带VINDPM。当电源过载,输出电压下降时,BQ25895充电电流减小,VINDPM调节输入电压。
     您的电池电压3.93V,这时进入的是CV mode,电流无法达到设置值。

感谢回答,后来又测试了一下,现在是设置限制电流到1A时,会自动关闭充电,设置在900mA可以正常充电。又看了看数据手册,感觉像是SW脚上的电容和电感是不是离的远的原因,看充电宝的方案都时离得近,这两天在改改板子测试下。

回复:是自己画图的问题,要把SW脚上的电容和电感离芯片越近越好,就可以解决问题。

问题二:BQ25895在I2C引脚悬空时的默认行为是什么样的?能充电、升压吗?能的话,最大电流分别是多少?

      BQ25895在I2C引脚悬空时的默认行为是什么样的?能充电、升压吗?能的话,最大电流分别是多少?

回复:可以使用default mode,详细请看数据手册表4.
8.2.7.1 Autonomous Charging Cycle

BOOST在缺省情况下的最大供电电流是多少?是不是400mA?

Boost mode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触发,其中包括第三条写OTG寄存器。

一旦进行寄存器的写入,会从default mode进入到host mode,具体可参考8.2.5以及8.3.1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问题三:bq25895如果用TYPEC快充输入,QC2.0,QC3.0,PD等快充,需不需要快充协议IC?同时一个typec能不能实现输入输出功能。

bq25895如果用TYPEC快充输入,QC2.0,QC3.0,PD等快充,需不需要快充协议IC?同时一个typec能不能实现输入输出功能

回答:

     不一定需要协议IC,但用IC是最可靠和经济的。
对以同一个Typec,理论上可以双向输出输入。但;实际工程中只赋予其一个方向。

BQ25895条件满足即可,应不需要协议。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不需要协议怎么实现QC2.0的握手呢?

问题四:BQ25895无法实现对电池4A充电

我们这边电源适配器,输出3.6V-6V/3A, 6-9V /2A, 9-12V /1.5A适配器,充电IC用的BQ25895,,对3.4V 4000ma的锂电池充电,全部接好后,

    USB接口最大输出电压12.2V,700mA对锂电池充电,调整寄存器,电流达不到1.5A。

读出的寄存器:

查看详情

设置04寄存器为40,电流从0.7A变为0.8A,没有到1.5A,无法大电流充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回复:

BQ25895充电的电压12.2,750mA,电池端的电压3.68V

Ilimit 的电阻为130欧。

更多回复》》》》》》

网友:
赞,写的很详细,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