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为100 Ω 的均匀走线,怎么设置

楼主:
PCB布线要求 “布线为100 Ω 的走线”,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设置呢?怎么计算走线的阻抗值?

网友:
网上有那种计算走线阻抗值的软件,比如Polar SI9000,可以根据软件计算一下,然后用你的PCB绘制软件设定相应的规则。

这里有polar si9000的资料可以自行下载领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polar+si9000

网友A:
这个要问PCB板厂商,你要求PCB铜厚是几OZ?厂商会算出你走线宽度,及距离GND宽度的,你再按照这两个值去设置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PCB板厂商,你要求PCB铜厚是几OZ?厂商会算出你走线宽度,及距离GND宽度的,你再按照这两个值去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