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GS波形振荡,可以这样消除!

楼主:
对于咱们电源工程师来讲,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波形,看输入波形,MOS开关波形,电流波形,输出二极管波形,芯片波形,MOS管的GS波形,我们拿开关GS波形为例来聊一下GS的波形。

我们测试MOS管GS波形时,有时会看到下图中的这种波形,在芯片输出端是非常好的方波输出,但一旦到了MOS管的G极就出问题了,有振荡,这个振荡小的时候还能勉强过关,但是有时候振荡特别大,看着都教人担心会不会重启。

这个波形中的振荡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消除?

我们一起来看看

IC出来的波形正常,到C1两端的波形就有振荡了,实际上这个振荡就是R1,L1和C1三个元器件的串联振荡引起的,R1为驱动电阻,是我们外加的,L1是PCB上走线的寄生电感,C1是mos管gs的寄生电容。

对于一个RLC串联谐振电路,其中L1和C1不消耗功率,电阻R1起到阻值振荡的作用阻尼作用。

实际上这个电阻的值就决定了C1两端会不会振荡。

1、当R1>2(L1/C1)^0.5时,S1,S2为不相等的实数根。过阻尼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振荡的。

2、当R1=2(L1/C1)^0.5时,S1,S2为两个相等的实数根。临界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有振荡也是比较微弱的。

3、当R1<2(L1/C1)^0.5时,S1,S2为共轭复数根。欠阻尼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电路一定会发生振荡。

所以对于上述的几个振荡需要消除的话,我们有几个选择.

1,增大电阻R1使R1≥2(L1/C1)^0.5,来消除振荡,对于增大R1会降低电源效率的,我们一般选择接近临界的阻值。

2,减小PCB走线寄生电感,这个就是说在布局布线中一定要注意的。

3、增大C1,对于这个我们往往都不太好改变,C1的增大会使开通时间大大加长,我们一般都不去改变他。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在布局布线的时候,特别注意走线的长度“整个驱动回路的长度”越短越好,另外可以适当加大R1.

网友:
楼主貌似对mos的应用很熟悉?从事fae工作吗?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