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广告屏是8个点阵屏组合在一起的吗?

楼主:
这个广告屏是8个点阵屏组合在一起的吗?

网友A:
“这个广告屏是8个点阵屏组合在一起的吗?”

从图中看,多半是八个8*8点阵拼在一起。

网友:
图上看应该是16*32点阵,由8个8*8点阵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告屏是8个点阵屏组合在一起的吗?” 从图中看,多半是八个8*8点阵拼在一起。

   直接上排的低端    连接下排的高端   ?

网友:
QWE4562009 发表于 2019-8-22 08:52    直接上排的低端    连接下排的高端   ?

从机械结构上看,上面一行点阵模块的下边沿紧靠下面一行模块的上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