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
我的传感器采集处理电路有问题。我测试波形是这样的:

后来我测试了一下,AD出的电压值在0-40KN这一块一直是0.3几V,不怎么变化。

请高手指点,怎么才能让电压值正常,即从0-40KN电压变化是线性的。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问题,楼主图是AD输入波形还是传感器的输出波形?问题到底是AD输入不对还是转换结果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问题,楼主图是AD输入波形还是传感器的输出波形?问题到底是AD输入不对还是转换结果不对?

谢谢!图是根据采样值算出的力值波形。INA188出来的电压值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图是根据采样值算出的力值波形。INA188出来的电压值有问题。

那你应先确定传感器输出波形是否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先确定传感器输出波形是否对。

谢谢!传感器的电压值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传感器的电压值是线性变化的。

确定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再根据ADC的量程决定放大器的增益,INA188的增益由外置反馈电阻决定,用手册里的算法计算得出该阻值即可。如果这些步骤都正确,ADC的输入还不对,那只能说明实际电路或器件有问题了,检查电路、焊接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再根据ADC的量程决定放大器的增益,INA188的增益由外置反馈电阻决定,用手册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