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里的PAD是什么意思?

楼主:
芯片手册里并没有PAD引脚,加这个PAD的作用是什么,为啥要加????

网友:
仔细看器件手册,必有说明。这里的PAD一般指QFN等封装的芯片底部的一块大面积金属区域,用于散热、电磁屏蔽等,一般须接地。

网友:
芯片底部的散热片,,,,

网友:
手册上有图,底部一个区域

网友:
即平时我们讲的热焊盘,一般的功率芯片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