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环路响应?

楼主:
什么是环路响应?

网友A:
给某个环路输入某个特定的信号,环路受该信号的影响就是环路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某个环路输入某个特定的信号,环路受该信号的影响就是环路响应。

就这么简单?环路频率响应就是环路响应吗?二者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简单?环路频率响应就是环路响应吗?二者是一个东西么?

工程上是两码事,频率响应是输入一段连续的频谱信号。非要较真,频率响应只是环路响应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是两码事,频率响应是输入一段连续的频谱信号。非要较真,频率响应只是环路响应的一种。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