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临界工作模式下的MOSFET的损耗分析

楼主:
求助大神对于开关电源的MOSFET损耗分析,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

1、导通损耗计算时,是否要考虑MOS的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

2、开关损耗计算时,如果MOS漏-源增加电容,损耗要用什么模型或关系式进行理论计算?

网友:
1、导通损耗计算时,是否要考虑MOS的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

要的。应该根据实际工作时的结温来验算。

网友:
2、开关损耗计算时,如果MOS漏-源增加电容,损耗要用什么模型或关系式进行理论计算?

漏-源增加电容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
导通损耗和温度关系很大,结温,热阻等都要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开关损耗计算时,如果MOS漏-源增加电容,损耗要用什么模型或关系式进行理论计算?   漏-源增 ...

增加DS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解决EMI辐射

网友:
1、导通损耗计算时,是否要考虑MOS的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

当然要,根据温度曲线留足余量就好。

网友:
2、开关损耗计算时,如果MOS漏-源增加电容,损耗要用什么模型或关系式进行理论计算?

Coss=Cds+Cgd  ,你加并的电容是在ds上,可代入Cds即可,其他不变,

网友:
加并电容是不是要取谐振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DS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解决EMI辐射

漏极源极之间加电容,可能会使开关速度变慢,从而增加开关损耗,这一点务必要考虑。

至于计算,伟林电源在7楼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