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支持将ESP8266的UART映射到GPIO13/15

楼主:
使用方法:

UART(0, 115200, tx=Pin(15), rx=Pin(13))

网友A:
所以这个可以把串口空出来了?  正好要用到ESP8266的串口

刷个新固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可以把串口空出来了?  正好要用到ESP8266的串口   刷个新固件试试

只是换了GPIO,不会多出一个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换了GPIO,不会多出一个串口的。

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boot.py里 写入 uos.dupterm(None, 1)  就可以禁用 repl  再用 UART(0)  就可以正常调用串口了。用的ESP01的片子  引脚太少了

有问题,mircropython怎么守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