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FIFO使用

楼主:
我有个项目,要处理一个具有44个字节的数据帧,加上帧头和校验位等共48个字节左右,而DSP2812的FIFO是16级深度的,怎么解析数据较好?

网友:
FIFO只是一个缓存,将完整数据帧转移至内存后再处理。FIFO的存在可以降低程序的实时性要求,编程能灵活些。对于没有FIFO的系统,必须在接收到每个字节后立刻转存数据,显然需要占用较多处理资源。

网友:
为什么不用DMA传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