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usb驱动之类的大神 希望可以得到帮助

楼主:
10芯积分

求助

来自 2楼

就是我有台披着外壳的usb设备 我想让他保留usb的属性 就是读写  还有速度之类的  但是不被电脑端显示大容量储存设备 我想被自己的软件识别就可以了  这个大佬有没有什么思路...   前提是不在pc端做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有台披着外壳的usb设备 我想让他保留usb的属性 就是读写  还有速度之类的&n ...

1、如果你那个USB设备,可以修改描述的话,直接改描述符,设备类别不要选择大容量存储。这样就不会自动安装大容量硬盘的驱动了。

2、pc上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强制选择其他驱动,也是可以的。前提是,你那个其他驱动里把你设备的PID,VID写进去了

其实还是不太清楚细节。。以前搞过好久68013的软硬件,,驱动程序sys文件没写过,其他的基本上都弄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那个USB设备,可以修改描述的话,直接改描述符,设备类别不要选择大容量存储。这样就不会自动安 ...

大神可以给个lianxi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给个lianxi方式吗

要加就加微信吧,xuanfei19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那个USB设备,可以修改描述的话,直接改描述符,设备类别不要选择大容量存储。这样就不会自动安 ...

大佬您还在吗

网友A:
在,刚才回复的可能在审核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刚才回复的可能在审核中,

可以留个lianxi方式吗 还是想向你请教一下, 他这个应该打不了 你就分开打 或者加点字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刚才回复的可能在审核中,

您看到回复我一下,迫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个lianxi方式吗 还是想向你请教一下, 他这个应该打不了 你就分开打 或者加点字符

直接回帖问题也可以,电话的话不方便,

V信,xuanfei199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到回复我一下,迫切

你私信问吧,,电---话不方便,刚才又被审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私信问吧,,电---话不方便,刚才又被审核了,

我发不了私信,他说我超过24小时上限,您可以发个q....q 或者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私信问吧,,电---话不方便,刚才又被审核了,

私信发不了,说超过24小时限制,您方便发个扣扣或者weixi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私信问吧,,电---话不方便,刚才又被审核了,

您可以用大写数字回复一下试试,求知欲爆炸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私信问吧,,电---话不方便,刚才又被审核了,

或者您给我私信说一下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用大写数字回复一下试试,求知欲爆炸了哈哈哈哈

。。好吧,倒是不一定帮助到啥,只是能想想办法,手段之类的。

xuanfei199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不了私信,他说我超过24小时上限,您可以发个q....q 或者微...信

您好,我是论坛管理员,关于您说的“私信超过24小时上限”的问题,我刚刚测试没有复现,如果方便可加微信号:helloeeworld1    我想我能帮您解决私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倒是不一定帮助到啥,只是能想想办法,手段之类的。   xuanfei1990

加过了 您同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是论坛管理员,关于您说的“私信超过24小时上限”的问题,我刚刚测试没有复现,如果方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