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不可不知的示波器使用小细节

楼主:
示波器作为电子测量的第一工具,虽然使用简单,但是细枝末节的东西却不见得每个人都面面俱到,以下有12个示波器测量相关的小细节,可以作为示波器常识快速自查的一个小文档。

1、示波器最值钱的指标是什么?
带宽,档次级别参数,提升带宽对成本的提升也是档次级别。

2、采样率要多高才能满足?
一般来说采样率是带宽的5倍即可,比如200M带宽的示波器,配1G采样率就可以了。
追求更高的采样率无非为了抓小毛刺,但是这些高频毛刺在带宽层已经被滤掉了,更高的采样率并不能带来很好的收益。

3、普通触发和自动触发有什么区别?
Normal:普通(标准)触发,必须有满足条件的触发事件才会采样波形;
Auto:自动触发,在等待一段时间后,若没有符合条件的触发事件出现,则会强制触发并采样波形;
由于触发位置是随机的,往往会导致波形显示不稳定。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请使用 Normal模式。

4、如何捕获不能确定条件的异常信号?
可以使用模板触发来捕获。
当模板触发打开之后,模板其实是作为一个图层来的,它会不断地检测是否有波形会碰触到模板的区域,当有波形触碰到模板时,就会检测到一个信号,进而就会把它过滤,显示出来。

5、示波器的通道是否隔离?
示波器的通道不是隔离的;示波器的地与大地相连,不能直接与零线相连;
加了隔离变压器确实可以直接测量 220V 市电,但不是推荐的做法,最安全正确的做法应是使用差分探头。

6、测电压示波器和万用表哪个准?
通用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是 8bit。测量精度跟垂直分辨率及垂直档位有关。
万用表的精度高多了,六位半万用表ADC可达24bit,手持表也远不止8位,万用表测得的电压值更可信。

7、示波器探头X1档位X10档位有什么区别?
核心有两点:
衰减带宽不同,X1档位信号幅值不衰减,X10档位信号衰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带宽不同,X1档位带宽只有10M左右,而X10档位带宽在250M左右。

8、一般的示波器探头需不需要定期的标定?
标准对于探头没有明确的计量规定,但是对于无源探头,至少在更换探头,探头交换通道的时候,必须进行探头补偿调整。

9、决定示波器探头价格主要因素是什么?
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然是带宽和功能。
示波器的探头有非常多的种类,不同的性能,比如高压,差分,有源高速探头等等,价格也从几百人民币到接近一万美元。
探头是示波器接触电路的部分,好的探头可以提供测试需要的保真度。为做到这一点,即使无源探头,内部也必须有非常多的无源器件补偿电路(RC网络)。

10、有无办法利用示波器测出高频变压器或电感磁芯的工作情况?
可以依靠示波器自带的电源分析软件去做,有一项功能——B-H曲线的分析,它能反应磁芯的工作状态,还能测出动态电感值,并得出磁芯损耗。

11、示波器能否进行傅立叶分解?
现代数字示波器大多具有FFT功能,但需要留意FFT能够分析的点数,这直接决定了FFT分析的结果精度,避免频谱泄露。ZDS2000系列示波器标配4M点FFT分析。

12、示波器能否进行滤波处理?如对PWM波进行低通滤波?

示波器一般会有20MHz的带宽限制,这个是硬件的滤波器。有些示波器还支持可调截止频率的软件滤波器。ZDS2024 Plus可以从100Hz到100MHz无极可调。

以上就是示波器测量相关小细节的全部内容,你都记住了吗?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您!

网友:
谢谢分享,有人在使用示波器的时候,还会误操作不该测量的地方,导致板子被烧掉,也算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网友:
感谢分享,里面的很多问题点都是曾经包括目前使用示波器想过但是没有去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