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集、共基、共射放大器?让我们来看看...

楼主:
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用到许多三极管放大电路,但是也有好多人傻傻分不清放大器的类型,比如笔者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对放大器类型做一个简单总结。

  应用
  情况
  3种放大器中,共发射极放大器应用最为广泛,在各种频率的放大系统中都有应用,是信号放大的首选电路。
  共集电极放大器由于它的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这一特点,主要用在放大系统中起隔离作用,比如说做多级放大系统中的输入级,输出级和缓冲级,使得放大器的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之间的互相影响减到最小。
  共基极放大器具有高频特性优良,所以主要用在工作频率比较高的电路。
  放大器类型
  判断方法
  通过三极管接法进行判断,可以知道它的放大类型及特性。
  原理:放大器有一个输入回路,一个输出回路,每个回路需要有两个引脚,而三极管只有三个引脚必然有一个引脚被输入输出公用,比如共用发射极就是共发射极放大器。
  方法:放大器的地线是电路中的共用参考点。所以三极管的这根引脚应该交流接地,只要看出三极管的哪个引脚交流接地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放大器。
  1共发射级放大器

  图中所示电路中Q1发射极直接接地,Q2中发射极通过电容C3接地,因为C3的容量较大,对交流信号的容抗很小而呈通路,这样对交流信号而言就是发射极相当于接地,所以这个是共发射极放大器。
  从电路可以看出,三级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不接地,输入信号从基极与地之间输入到三极管中,将输入信号从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地之间输出简单说成从集电极输出。
  2共集电极放大器

  集电极接直流电源+V,对交流而言+V端等效接地(C1将+V端交流接地),所以三极管集电极接地,是共集电极放大器。交流信号是从基极输入(基极与地之间输入),信号从发射极输出(发射极与地之间输出)。发射极与地之间不能接入旁路电容,否则放大器交流短路,无信号输出。
  3共基极放大器

  基极通过旁路电容C2交流接地,这样基极被共用,所以这是共基极放大器。交流信号从发射极输入(发射极与地之间输入),集电极输出(集电极与地之间输出)。

网友:
其实就是讯号源负载和三极管的端子(各一)依偎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