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呼吸灯

楼主:
综合与上板

4.1 新建工程

首先在d盘中创建名为“pwmled”的工程文件夹,将写的代码命名为“pwmled.v,顶层模块名为“pwmled”。

然后打开Quartus Ⅱ,点击File下拉列表中的New Project Wzard...新建工程选项。

3.在出现的界面中直接点击最下方的“Next”。

4.之后出现的是工程文件夹、工程名、顶层模块名设置界面。按照之前的命名进行填写,第一栏选择工程文件夹“pwmled”,第二栏选择工程文件“pwmled.v”,最后一栏选择顶层模块名“pwmled,然后点击”Next”,再出现的界面选择empty project

5.之后是文件添加界面。在上方一栏中添加之前写的”pwmled.v”文件,点击右侧的“Add”按钮,之后文件还会出现在大方框中,之后点击“Next”。

器件型号选择界面。在Device family处选择Cyclone E,在“Available devices”处选择EP4CE15F23C8,然后点击“Next”。

EDA工具界面。该页面用默认的就行,直接点击最下方“Next”。

8.之后出现的界面是我们前面的设置的总结,确认没有错误后点击“Finish”。

4.2 综合

1.新建工程步骤完成后,就会出现以下界面。在“Project Navigator”下选中要编译的文件,点击上方工具栏中“Start Compilation”编译按钮(蓝色三角形)。

2.编译成功后会出现以下界面。

4.3 配置管脚

菜单栏中,选中Assignments,然后选择Pin Planner,就会弹出配置管脚的窗口。

在配置窗口最下方中的location一列,参考下表中最右两列配置好FPGA管脚。

器件

原理图信号

FPGA管脚

FPGA工程信号

LED6

LED1_NET

AA4

led

X1

SYS_CLK

G1

clk

K1

SYS_RST

AB12

rst_n

配置完成后,关闭Pin Planner,软件自动会保存管脚配置信息。

4.4 再次综合

在菜单栏中,选中Processing,然后选择Start Compilation,再次对整个工程进行编译和综合。

出现上面的界面,就说明编译综合成功。

4.5 连接开发板

图中,下载器接入电脑USB接口,电源接入电源,然后摁下下方蓝色开关,看到开发板灯亮。

4.6 上板

1.双击Tasks一栏中”Program Device”。

2.会出现如下界面,点击add file添加.sof文件,在左侧点击“Start”,会在上方的“Progress”处显示进度。

3.进度条中提示成功后,即可在开发板上观察到相应的现象。

想了解更多可以加我Q2047954013

网友:
你用的Quartus Ⅱ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这个不是闪烁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