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6K80 INT0中断不起作用,看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void init()
{
    OSCCONbits.IDLEN = 0;
    OSCCONbits.IRCF2 = 1;            //16MHz
    OSCCONbits.IRCF1 = 1;
    OSCCONbits.IRCF0 = 1;
    OSCCONbits.SCS0 = 0;            // Internal oscillator selected
    OSCCONbits.SCS1 = 0;

    LATB=0X00;
    TRISBbits.TRISB0 = 1;            //配置RB0输入
    TRISBbits.TRISB2 = 1;
    TRISBbits.TRISB3 = 1;
    TRISBbits.TRISB1 = 0;            //配置RB1输出,P1B
    TRISBbits.TRISB4 = 0;            //配置RB4输出,P1A
    TRISBbits.TRISB5 = 1;            //配置RB5输出

    LATC=0X00;
    TRISCbits.TRISC3 = 1;            //配置RC3输入
    TRISCbits.TRISC4 = 0;            //配置RC4输出
    TRISCbits.TRISC7 = 0;            //配置RC7输出

    INTCON=0X00;
    INTCONbits.GIE=1;            //打开总中断
    INTCONbits.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INTCONbits.INT0IE=1;            //开启INT0中断
    INTCON2bits.INTEDG0=1;            //INT0上升沿中断
    INTCONbits.INT0IF=0;            //INT0中断标志清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_ms)
{
    unsigned int j;
    for(j=0;j<t_ms;j++);
}

void interrupt myIsr(void)
{

    if(INTCONbits.INT0IF==1)
    {
        INTCONbits.INT0IF=0;
        RC4=!RC4;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

网友:
pic18有两个中断入口,一个是高向量,一个是低向量,你这里没指定中断向量,需要指定中断入口地址

#pragma code high_vector = 0x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