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四层板怎么铺铜出了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

我画了个四层板铺铜,出现这样下面2个问题,能否给到解决方法?

1   相同的GND网络,有的方框,没有铜,有的确可以铺铜。请看下面图片。

2   铺铜后,铺铜后的铜皮不能包裹过孔。

网友A:
1.是不是不普通选择的网络和包裹已有器件的网络不一致?或者铺铜覆盖的部分没有和铺铜一致的网络,造成了“死铜”,可以尝试双击铺铜,把勾选的死铜去除对勾去掉。

2.这个是因为规则设置的问题,相当于铺铜对于相同网络的过孔如何连接,可以依次在规则-Designer Rules-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polygonConnect中将Constraints总得连接类型更改为Direct Connect。

网友B:
检查设置界面,多边形敷铜的属性一栏中,is Poured对应的框没有选择,将该选项打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不普通选择的网络和包裹已有器件的网络不一致?或者铺铜覆盖的部分没有和铺铜一致的网络,造成了&l ...

网络是一致的,都是GND1,也按你的方法试了将死铜去除对勾,还是不行。

第二个问题, 我的铺铜类型是设置为Direct connec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设置界面,多边形敷铜的属性一栏中,is Poured对应的框没有选择,将该选项打勾,,,

我用的是AD17,铺铜属性中没有Is poured这一栏

网友:
快捷键,TGM,铺铜管理界面查看设置

网友:
铺铜规则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