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
经常用到24V转5V 或者12V转5V,电流都不超过5V500MA,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24V转5V线性稳压的吗

网友A:
24V转5V不一定非要线性降压

可以用开关芯片LM2596S-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转5V不一定非要线性降压 可以用开关芯片LM2596S-5.0

额,这个我知道的,我大多数用到ADC,所以需要线性电源,一般都是2596ADJ转9V,再用7805输出5V,但是觉得电路有些麻烦,而且2596的3A电流,我只用到500MA,总觉得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我知道的,我大多数用到ADC,所以需要线性电源,一般都是2596ADJ转9V,再用7805输出5V,但是觉得 ...

ADC供电的话,可以用两极降压,最后一级用LDO到5V,

比如1117,或者ME6117

网友:
这个电源选型指南里有你需要的芯片,粗略看了下大概有3-5款符合你的要求。

德州仪器 - 电源管理指南2018.pdf

网友:
24V降到5V,电流500mA,芯片上损耗为0.5A(24V-5V)=9.5W,太大了,需要很大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