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复压过流保护

楼主:
      复合电压过电流保护,它是由一个负序电压继电器和一个接在相间电压上的低电压继电器共同组成的电压复合元件,两个继电器只要有一个动作,同时过电流继电器也动作,整套装置即能启动。
  保护反应相间短路故障,作为差动等保护的后备保护。包括以下元件:
  1、电压取自本侧的YH或变压器各侧的YH。动作判据:动作值小于低电压元件整定值。
  2、负序电压元件,电压取自本侧或变压器各侧,动作判据:动作值大于负序电压元件整定值。
  3、过流元件,电流取自本侧的LH,任一相电流大于过流定值。

  发电机复压过流保护
  保护原理?
  保护反应发电机电压﹑负序电压和电流大小,电流最好取自中性点侧,主要作为发电机相间短路的后备保护。当发电机为自并励方式时,过流元件应有电流记忆功能。见图一。

  发电机一般都设置过负荷保护和过电流保护。过负荷作为发电机异常运行工况下的过负荷保护,动作于信号或自动减负荷。而过电流一方面作为发电机的近后备保护,同时作为相临元件的远后备保护,要求过电流保护的定值对相邻元件的短路故障应有必要的灵敏度。
  由于发电机外部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和发电机异常运行出现的过负荷电流在数值上差别不大,因此,为了区别过负荷和过电流,过电流保护就需要装设低电压元件(对称短路)和负序电压元件(不对称短路)作为闭锁元件(也称为起动元件),构成所谓复合电压闭锁(起动)过电流保护,该保护须低电压元件或负序电压元件与过电流元件同时动作时,才能出口动作于跳闸。
  复合电压闭锁记忆过电流保护,作为发电机内部短路故障和区外短路故障的后备保护。当发电机励磁采用自并励系统时,由于励磁变接在发电机出口,当外部发生短路故障而主保护拒动时,按理正常后备保护应动作,可由于短路故障造成发电机出口电压降低,引起励磁变的输出减少,造成发电机励磁电流减少,进而使发电机定子电流减少,不能维持短路电流,从而使保护返回,造成后备保护也拒动。为此在复合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中设计了记忆过流功能,使保护装置能记忆故障初的短路电流而忽略以后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