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 eval板下载出错

楼主:
首先上一张开箱照:

当我使用板载下载器下载时,出现如下错误。板载下载器似乎可以支持jtab和sw模式,都试过了。载完程序也不跑。

另外问一下,MDK里面似乎没有启用FPU浮点运算的选项,那么这个芯片应该如何启用FPU呢?

网友A: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是FLASH那个算法没有选对,我去选时,只有一个FLASH选项,什么Test***

我也搞不懂,怎么就一个FLASH选项了,我觉得GD应出来说一下,这不是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是FLASH那个算法没有选对,我去选时,只有一个FLASH选项,什么Test*** 我也 ...

那个flash是128k,对应的e103也是128k的,一开始感觉应该是对的,觉得是不是芯片锁了,看来这个flash的下载地址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B:
你们有例程吗,没有资料完全没辙

网友:
GD32E103V-EVAL编译下载成功,我的keil版本是V5.25.2.0。不知道是keil版本问题还是别的原因,官方例程总是提示错误而且不能下载,于是我重新创建了工程,并且把Demo1原样拷贝过来,再加上一些宏定义和编译路径,于是就OK了。

工程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E4D3my4Ct72spKivizahqQ

提取码:ftf7

下图中有几个关键设置,是我在创建工程时需要操作的,在此列出以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例程吗,没有资料完全没辙

有啊,官网上有E10x的固件包。里面完整的例程。

关于那个下载的问题,我新建的工程跟你一样,这个没什么疑问,不过也是下不了。我好像发现了点端倪,我用的addon是官网上的,package版本是1.0.0,下载的flash显示是GD test。我回到家更新了下,发现最新是1.0.2,下载的flash显示是GD32F10x。但板子不在身边,暂时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是FLASH那个算法没有选对,我去选时,只有一个FLASH选项,什么Test*** 我也 ...

我好像发现了点端倪,我用的addon是官网上的,package版本是1.0.0,下载的flash显示是GD test。我回到家更新了下,发现最新是1.0.2,下载的flash显示是GD32F10x。但板子不在身边,暂时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发现了点端倪,我用的addon是官网上的,package版本是1.0.0,下载的flash显示是GD test。我回到家 ...

我看差不多了,难道GD改了

网友:
解决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96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