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中的滤波问题

楼主:
这是一张三项电机H桥驱动电路。

图中的D1和C1组成的滤波电路,为什么要并一个R1电阻?我分析是想与R6对组的电路组成一个分压电路,控制滤波电容的电压吗?

网友:
此R1阻值多大?

为何要组成一个分压电路?

感觉红线部分,属于RCD关断缓冲作用,但这DS直接并个电阻方式不常见

网友:
应该是“三相电机”而不是“三项电机”。“相”和“项”意义相差很远,不能通用。

网友:
红色框内电路恐怕不能起滤波作用或者抑制尖峰作用。D1和C1串联,两端交流电压作用下,C1将充电到交流电压的峰值。但C1并无放电回路,因此D1和C1串联电路在下一个峰值到来之际C1不会再充电。

正确的电路,应该使C1在下一个峰值到来时能够被充电,即R1应该并联在C1两端。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错的,这个电阻要不串联在电容上,要不就是并联在电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错的,这个电阻要不串联在电容上,要不就是并联在电容上。

应该不是错的。只是暂时不知道作者的意图,我在努力分析电路。

网友:
电机驱动不太熟悉,难道是为了复位?

网友B:
这个电路我分析是用来均压的,R1和R2的加入可以使Q1和D1的两端电压相同,在和R2组成的Q2和D2的电路相互分压,这样可以使电路在工作时不会使电压Q1和Q2的电压不均衡!

网友:
D11和C1组成的电路主要是为了缓冲Q1的冲击电流。当电压其它管子在开启时由于电容的作用电流会很大,通过并联的电容器可以在开始时分出一部分电流,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分析是用来均压的,R1和R2的加入可以使Q1和D1的两端电压相同,在和R2组成的Q2和D2的电路相互分压 ...

R1、R2到R6阻值多大?

这几个电阻是直接并联在MOS的DS之间?,,,

三相H桥式驱动,当每一相的上下MOS管以ms级导通时间交替导通,MOS管寄生参数会影响开关时间

特别是MOS管关断时,是从下至上的冲击,加RC吸收是必须的。

但这个R1到R6确实看不懂,Q1和Q2的电压什么时间要均衡?

网友A:
两个电阻阻值一样,中点就等于1/2vin,在上下管都不导通(也就是死区)对中点电压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阻值一样,中点就等于1/2vin,在上下管都不导通(也就是死区)对中点电压钳位。

谢谢,说的有道理,我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想明白!是不是“过零”时就是上下管都不通的时候呀?

网友:
我知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都在M欧姆以上,但就是分析不出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C:
滤波不是应该把电容并联吗,串联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不是应该把电容并联吗,串联啥意思

不是滤波,是缓冲导通时的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