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时间:8月14日10:00-11:30

楼主:
直播主题:单片机编程不再难,利用MPLAB代码配置器实现快速开发
演讲文档:点此下载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以excel文档的形式查看:
问答汇总表8月14日Microchip直播(EEWorld20190814)_done.xlsx
。特别感谢Microchip工程师消灭零回复的态度,回复了直播间所有网友的提问。>
(一)MPLAB、MCC相关问题部分
开发环境需要在哪里下载
MPLAB X IDE: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MCC: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下载新版的MPLABx是否自带MCC,还是需要单独安装?
下载后需在MPLAB X IDE插件下加载。具体如下三步: 1.在MPLAB X IDE,在Tools菜单下选择Plugins, 2.选择Available Plugins栏, 3.选中MPLAB Code Configurator v3,点击安装。
如何安装MPLAB代码配置器(MCC)?有哪些注意事项?
先安装MPLAB X IDE,然后在MPLAB中安装MCC插件: Tools -> Plugins, 点击 AVailable Plugins, 找到MPLAB Code Configurator, 点击Install安装即可
MPLAB X集成了多少个插件,安装的时候是一起安装的还是要分别的安装了?
一共100多个插件,安装的时候会安装80个,剩下的自主决定是否安装
MCC 在MPLAB X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能给开发带来那些实用的好处?
最突出的优势是图形化快速开发,提高开发效率
MPLAB适配了所有microchip芯片么?还是某些系列?
支持绝大部分Microchip的MCU,具体的型号请查询在线文档: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如何采用MPLAB代码配置器设置USB时钟?
以USB FS为例,在system module页面,选择外部晶振,输入外部晶振频率(一般使用12MHz或16MHz的晶振),然后根据这个频率,选择开启3X 或4X PLL,保证USB时钟为48MHz。
在以前的老MPLAB版本上写的程序移植到MPLAB X上要注意那些方面的问题了?
可以尝试在MPLAB X中导入旧的工程,同时注意C标准器的版本(C99 或者 C90), 也有可能需要对程序中的系统关键字进行更新,如中断定义等。根据编译器输出信息,逐条查找需要修改的语句,基本这些都是和编译器相关的,都能在编译器手册中找到解决方法。
在项目中应用如果多人设计,是否可以对每个人设计的代码进行模块封装加密?
MPLAB 支持将代码编译成库文件,应用程序将各个库文件链接在一起即可。
XC8、16、32编译器,什么时候能免费开通PRO模式呀,官方有这方面的意向。毕竟Free模式和PRO模式差别还是蛮大的
MicrochipDirect上会不定期的推出编译器购买优惠活动,敬请关注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
MCC现在可以支持带USB的8位、16位PIC产品了吗?比如前年的时候,还不支持PIC18F14K50,却支持不带USB的PIC18F14K22.
支持的,K50和K22这两个系列都已经支持了
mplab编译器是基于什么内核来实现的,编辑源码效率怎么样,方便吗?
XC8编译器支持PIC和AVR芯片,有免费版和收费版,免费版效率与GCC相近,收费版效率更高
使用mcc产生的代码效率高吗?
直接操作寄存器,效率高。
MPLAB代码配置器(MCC)的主要优势?
MCC优势特点:图形化界面方便用户从高层视角看MCU特性、最大程度缩减查阅数据手册的时间、快速评估芯片特性、为量产或参考设计生成有效代码
MPLAB支持那些系列的MCU?
8位单片机PIC系列和AVR系列,16位单片机PIC24和DSPIC,32位PIC和SAM MCU系列等等都支持。具体芯片列表,请访问网上文档: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MPLAB代码配置器(MCC) 它是针对PIC8位MCU 开发么,PIC 16位MCU可以使用它么?
可以
支持板载在线烧录吗?代码是图形化设计?
支持, 配置驱动等是选项框化的, 应用代码需要自己写
对开发工具有什么要求?
MPLAB X支持的开发工具,如PICKIT4, SNAP, PKOB Nano (nEDBG), ICD3/4 等都可以,具体芯片的工具支持情况,见网上文档: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MCC每次配置后获取源代码后,自己写的代码是不是还是会被清除,谢谢
可以merge
MCC是否支持自己写好的代码,即是否支持手动代码与自动代码merge的生成方式??
支持merge
各位工程师好!据我了解现在TI公司MCU可以和MATLAB直接链接,通过MATLAB直接生成代码并烧写到MCU中。请问MPLAB与上述所说最大的特点是?
MPLAB X和MCC主要针对MCU外设进行配置,生成驱动代码,以及中间件代码,跟MCU芯片结合的更紧密
j-32调试器支持PIC32MM吗?
J-32调试器会支持Microchip所有的32位产品,包括MCU和MPU
MPLAB里面的cortex-M系列 编译用的什么编译器?
XC32编译器
MPLAB X进行软件调试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选择合适的调试器,合理设置断点,以及代码的优化等级等
MCC能不能和Keil一起使用?
不能
MCC能产生USB代码?支持ATSAM ARM系列单片机吗?
MCC有USB的库。MPLAB X IDE支持SAM单片机,但MCC暂时还不支持
pic的调试仿真器是是配套的吗?
有板载的,有单独的。可以参考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
MCC收费吗?
免费
支持RTOS吗?
MCC目前不支持FreeRtos
X IDE支持之前的Atmel部分的芯片吗?
支持
MPLAB代码配置器(MCC) 支持8位 16位和32位MCU吗?
支持,但是32位只支持少许。 32位主要用harmony
MCC主要用于配置外设吗?
MCC可以用于配置外设,另外还支持丰富易用的库,如加密,通信总线,无线协议等
MPLAB代码配置器(MCC) 它跟之前的MPLAB版本有什么不同,升级了那些方面?
MCC是MPLAB中的一个插件,不是代替MPLAB的
MCC是不是像STMcube一样的??
是的。MCC是集成在MPLABx里的
dspic33有代码生成工具吗?
MCC支持dsPIC33,可以生成代码
ATMEL STUDIO7.0已经支持PK4了,还会支持MPLAB ICD4?
MPLAB X支持的开发工具,如PICKIT4, SNAP, PKOB Nano (nEDBG), ICD3/4 等都可以,具体芯片的工具支持情况,见网上文档: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MPLAB XIDE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啊?
目前v5.25
IDE需要lisense吗
免费,不需要
支持第三方烧录器吗
支持的。具体可联系第三方工具厂商
使用MPLAB代码来配编程需要何种硬件IDE支持
可以在官网上具体器件下找到支持的编程工具
目前Microchip的MCU是否都可以使用MPLAB来进行代码的开发???
是的
mplab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方便移植到其它IDE平台吗?
针对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编译器, 编译器都有独立的安装路径,应该是可以移植的
Microchip的8位单片机与ATMEL的单片机是怎么部署的,或者倾向那个系列?
都支持,PIC 和 AVR,客户可以放心选择。这两个系列,都一直有新的芯片推出
MPLAB仅是编辑代码还是也可以编译成MCU可执行代码?编译效率与传统编辑器相比较如何?
也支持烧录和调试。编译器是专门开发的,有License的效率高.
图形化编程感觉有点颠覆性了,怕是一时半会不好适应
完全不用担心。一旦使用,一定爱不释手
MPLAB只支持pic系列的芯片吗?
不是的,全都支持,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 这个网站有详细信息
最新的AVR 8位MCU能在 MPLAB代码配置器(MCC)上使用么?
能
MPLAB X IDE 包含XC, Code Configurator,Programmers&Debuggers, 还是后者需要安装?
xc要单独下载安装, MCC可以通过mplabx内的插件方式安装, programmer和debugger不需要安装
MCC 能产生CAN和LIN的代码吗?
能,CAN和LIN都支持的
MCC 有那些通用的工具库了,有以太网的么?
有
以前的PIC老的8位MUC MPLAB X IDE还能支持么?
支持的。
官网看MCC下面有AVR系列的库,是不是说已经支持AVR系列了呢?
是的
之前使用atmel的都使用Atmel Studio。那么现在与mplab是如何部署的?
都会继续支持。
MPLAB X IDE 是开源的么?需要另外购买么?
免费下载使用,但不开源
安装MPLAB X IDE必须安装JRE,安装包里面有集成JRE吗
集成的
MPLAB代码配置器(MCC)能够给开发者带来那些实用的功能了,怎么快速的上手了?
图形化工具,勾选或输入参数的方式进行配置,直观简单;根据配置,自动产生驱动代码;下载安装好直接使用就行了,入门简单,基本0门槛
支持哪些中间件?
有LIN, touch等, 具体的可以安装之后选择目标器件查看
CLC也是MPLAB插件来的么?它主要起什么作用了?
CLC是PIC芯片的外设,是片上逻辑单元,能产生组合和时序逻辑,可通过MCC图形化配置
老的MPLAB IDE官方是不是不提供支持了,都用新的XIDE 了
老的MPLAB IDE支持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推荐用新的,因为不断地在更新优化,而且,旧的不支持新器件
最新版的MPLAB 是不是增加了很多的插件?官方有专门的手册介绍么?
可以在mplab里查看,常用的就几个
MCC现在版本是多少了
当前版本是3.85
microchip还会在atmel studio上做优化吗?还是将全部转移到MPLAB 上?
可以继续使用,并且Atmel Studio也会支持新的AVR器件
mplab ide与mplab harmony是什么关系?
MPLABx 是一个ide, harmony是用来配置32位单片机代码的工具,类似MCC主要用于8位16位代码配置
利用MPLAB代码配器编译的代码是否可移植不同的MCU中?
可以,改变芯片后,MCC重新配置一下就行了
目前在设计中使用MPLAB X IDE v3.15,是否可升级代码逻辑编译器?
编译器是独立安装的,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
MPLAB X除了有丰富的库外,是否还会提供一些通用的例程,这些例程是否要单独下载了?
例程 MCC里有一些,还可以通过atmel start 下载, 后续会推出microchip start 专门用于下载例程
刚才的AD内部可以提前计算是配置就可以完成的吗?
是的
当PIC 烧录器连接在电脑上时MPLAB X 能自动识别出其型号么?
是的,會在項目屬性窗口顯示出序列號。
atmel的单片机支持MCC吗?
支持
MPLAB 能配置图形库吗?
MCC有支持OLED click板的驱动和简单图形库软件
MCC可以配置AVR单片机吗?
已經部分可以,型號在不斷添加中。
MCC 工具 是集成在MPLAB里面的吗?还是需要单独下载?
下载后需在MPLAB X IDE插件下加载。具体如下三步: 1.在MPLAB X IDE,在Tools菜单下选择Plugins, 2.选择Available Plugins栏, 3.选中MPLAB Code Configurator v3,点击安装。
MPLAB X 的图形化编程有什么优点了,新手怎么直观的看懂这些了?
所见即所得, 不用去研究数据手册就可以配置。
现在PIC和AVR都已经集成到MPLAB环境下统一使用啦么?
是的
有没有芯片选型的工具
有的,在綫版本,MAPS
使用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代码效率如何?
MCC的驱动代码基本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不影响代码效率
换个版本的编译器后,编译一大堆错,这个比较头大。比如我用XC8 1.32开发的程序,换了V1.45后,不知道 错误怎么解决
一般开发之前可以先安装最新的编译器,如果维护老项目,尽量不改变任何环境, 如果换到新编译器,大部分错位都是c语言相关,应该很容易解决吧,解决不了,可以找我们的技术支持
X IDE的编译器还需要单独安装吗?
xc编译器要单独安装, avr-gcc自动集成
PIC和AVR的IDE整合了吗
MPLABx 支持PIC和AVR Atmel Studio 7 支持AVR
使用那个MCC配置的时候,使用了myouch和ADCC时候,为什么Mtouch会失效?
Touch应用性能跟软件硬件都可能有关系,建议联系当地的office获取支持,或将问题提到网上,由在线support来支持
新的版本会提示自动更新吗?还是需要重新下载安装
会提示更新,但是更新其实只是安装新版本,老版本还存在
强大的mcc,原有型号支持吗,比如pic12f629
暂不支持。请查看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release_notes_pic10_pic12_pic16_pic18_v1_77_0.pdf 的第十章
mcc如何换器件封装?
Pin Manager: Grid View窗口 的 左上角 有 Package可以换
编译器安装有什么限制吗
编译器和集成开发环境配合使用,支持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
MCC也支持以前的 PIC 8位MCU么?以前的AVR 8位MCU是否也支持了?
PIC很老的一些不支持,AVR以前的支持
MCC图形化生产的代码可以直接导入到mplab工程中是吧
是的,生成完就在工程里了,不需要导入这一步
MCC里有USB网口等一些复杂外设的配置吗?
有的
MCC需要能实现支持32位mcu的ATMEL芯片
MCC主要针对8位16位, 32位使用Harmoney: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harmony
就图形化编程工具来说,ST的CUBE和PSOC的Creator都是这样的,但CUBE在使用时就没有Creator方便,因为CUBE在设置一些寄存器时显示的名称和手册上有时不相同,而且必须对寄存器每一位都很熟悉才好用,也就是说在图形界面工具上对寄存器功能说明不够详细,而Creater都有对应的PDF格式说明链接直接点开查看。希望MCC能够对寄存器设置选项能有详细说明,在不熟悉所有寄存器每一位功能的情况下也能很方便的知道怎么设置。
有说明, 个人体验比较好
之前MCC生成的工程上编写用户代码,然后发现有问题,又要修改MCC,会覆盖个人编写的用户代码吗?
不会的,可以选择merge
云端IDE主要有什么作用?
主要是不需要安装, 具体介绍可以看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press
X IDE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吗,XP可以安装不?
如果是Windows 系统, 推荐在以下版本下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Windows 8 Professional/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ATmega328、ATmega329/169可以被MPLAB和MCC支持吗
MPLAB支持, MCC还没支持,x可以使用atmel start 生成
调试工具有哪些?
参考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
MCC主要优势有哪些?
主要就是方便快捷的生成底层驱动, 具体查看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是不是最终atmel studio全部被mplap取代?
两个都支持
MPLAB支持WIN10?
支持
在已经生成的MCC工程上自行修改配置程序,再次生成的话是不是个人修改的部分被覆盖了
如果不修改mcc生成的文件就没事, 如果修改了mcc生成的文件也可以选择merge
MCC可以配置BOOTLOADER功能,请问上位机软件如何取得?
在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promo/8-bit-bootloader最下面右侧下载Bootloader HOST。
MCC 是 MPLAB X IDE 的一个插件吗?像以前的PICC 一样
是一个插件
MPLAB有没有使用说明书?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027D.pdf
官方有哪些调试器啊?
有PIC KIT4,snap, ICD4, 可以在具体器件页面中找到支持的工具
可以试用吗
不存在试用这个说法,因为是免费的,随便下载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
请问是免费的编译环境吗?有什么限制吗?
编译器有免费的版本,也有收费的pro版本。 免费的版本编译大小会比收费的大
MCC完全支持ATMEL的MCU吗
已经支持一部分,其他型号在陆续添加中
云端的链接提供下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press
免费的XC16和注册的XC16,优化效率一样吗?
不一样
X IDE和编译器什么的软件开发环境都是免费的吗?
MPLABx IDE是免费的。 MCC是免费的。 编译器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
MPLAB X还支持用汇篇开发程序么?
支持
云端编译环境有没有调试功能?
只支持少量调试功能;调试推荐使用MPLAB X
MCC支持新的AVR芯片了如ATMEGA4809?
支持ATmega4809的配置
X IDE安装包在哪里下载,安装后编译器,MCC还需要单独安装吗?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MCC可以通过X IDE内部的插件方式安装。
有教学例程吗?在哪下载?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
最新的MPLAB 对电脑系统有要求么,XP下能安装使用么?
推荐的Windows系统为: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Windows 8 Professional/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在使用MCC工具生成的工程中添加用户代码,如果再次使用MCC修改了某些配置,用户代码会不会被删除?
不会的,可以选择merge
要正常使用MCC,需要对使用的C编译器有什么要求吗?
MCC对编译i器没有特定要求,MCC和编译器都是和器件相关的。
MPLAB支持老的Microchip芯片吗?
绝大部分MCU都支持的,具体的型号请查询在线文档: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MPLAB X除了可以编写程序外,还可以仿真 调试 烧录么?
可以的
MCC 现阶段 支持汇编代码吗 我原工程是汇编代码
MCC生成C代码
MCC目前文件有多大?对电脑又什么要求?
MCC 104M, 对电脑没什么要求。 需要关注的主要是MPLABx, MCC只是MPLABx的一个插件。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很多设置还是没有设置说明,应用起来有困难啊
用最新版的MPLAB X IDE 5.25,界面上在MCC外设旁会有帮助
X IDE能不需编译,直接烧写hex文件到单片机吗?
可以先将Hex文件导入(import)进MPLAB,然后进行编程
请问支持SAML11吗?
MPLAB X IDE支持,MCC不支持
MCC生成代码的效率怎么样?
自己用用看看, 主要是针对好多器件生成的通用代码, 如果和针对某个芯片进行优化的代码肯定是没法比的
MPLAB X 对编写好的程序有安全机制没有了?
可以使用配置字,进行memory保护
MPLAB有中文版吗
没有
过一段时间的MCC,发现对一些老的8位机芯片还没有完全支持,官方以后会更新支持吗?
有的会,请关注MCC更新
MCC配置能配置实时操作系统,文件系统吗?
目前不支持实时操作系统
能直接在上面编程,还能看到提示函数。不错啊!
是的
MCC有支那些图形软件??
有基于OLED 屏Click板的简单图形库
MPLAB X 有支持液晶显示的库么,目前最新的PIC 8位MCU 有硬件支持驱动液晶屏的外设没有?
PIC16F191xx系列带有SLCD控制器
MCC的使用帮助文档有文档吗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PLAB%20Code%20Configurator%20UG%20DS40001829D.pdf
MPLAB X 集成了很多功能,使用了老版本的MPLAB开发者会不会很不习惯,怎么尽快的过渡过来了?
建议使用新的版本,功能更多,支持更好;界面与老版本相差不大,切换不困难的
收费版本有什么功能
主要是编译器是专业版的,功能更强
带有freertos吗?另外触摸、电机、显示等方面能不能直接生成?
MCC目前不支持freertos,其他的支持
图形化开发确实便于开发,单对于形成的代码效率是否是最优的?
基本是寄存器操作,不会影响效率
MPLAB IDE的工程移植到X IDE上,修改的地方多吗?
看具体版本,可以尝试在MPLAB X中导入旧的工程,同时注意C标准器的版本(C99 或者 C90), 也有可能需要对程序中的系统关键字进行更新,如中断定义等。根据编译器输出信息,逐条查找需要修改的语句,基本这些都是和编译器相关的,都能在编译器手册中找到解决方法。
MPLAB X 功能确实很强大,集成了这么多的插件开发者 在程序算法上可以尽量的少花时间了?
是的,同意这个说法。
(二)Microchip单片机产品部分问题
这里说到了AVR,那么那些系列包含独立于内核的外设?
很多AVR芯片都带有事件系统,外设之间互相可以传递信号,而无需CPU干预。很多外设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工作,实现独立于内核进行工作。
现在使用单片机最主要的性能之一是功耗,pic的功耗怎么样?
PIC采用领先的nanoWatt XLP低功耗技术,低功耗性能相当不错,具体信息请看网页: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home-appliance/low-power
开发8位机,烧录器有性价比比较好的吗?
如果是开发使用,可选择SNAP编程调试器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PG164100 如果是量产产线烧录,可选用PICKIT4或PM3,或第三方提供的工具。
8位的单片机,所附带的是否更全面的功能?
各个系列的单片机功能各有侧重,需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芯片。
咱们8位单片机相较于其他厂家有何优势?
易用的MCC;生态系统好;供货稳定和长久;产品健壮;持续创新;低功耗。。。
pic系列有那些超越的优势?
易于开发的MCC;易用的生态系统;供货稳定和长久;产品健壮;低功耗。。
8位机有can总线的系列吗
比较新的、带CAN的器件是K80和K83系列。
可配置逻辑单元可以使用verilog写吗
不可以,采用图形化配置
推荐一个功能比较全的pic芯片去参考一下,现在使用比较多的是avr
Q10系列PIC18F47Q10,开发板购买链接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DM182029
CLC走多少路输出?
每个CLC模块有1路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可通过PPS配置到1个或多个IO引脚上。
可配置逻辑单元中支持的低功耗休眠是深度休眠吗?休眠电流是多少?
是的,CLC运行独立于系统时钟。具体休眠电流跟特定芯片有关,请参考数据手册。
采用什么内核模式?
大部分外设可以运行在内核独立的模式
采样精度还会通过软件模拟出来吗
一般来讲,过采样能提高ADC的分辨率。不太明白问题中软件模拟的含义。
ADC采样频率12位的有多少通道?
PIC16F18446 ADC 最多可以有23个外部通道,此外还有几路通道用来采集内部信号,如DAC输出,电压参考FVR,AVSS等。
这个芯片目前功耗多少?
请参考数据手册: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icrochip-8-bit-PIC-MCU-PIC16(L)F18426_46-Datasheet-40001985A.pdf
这个芯片目前售价多少?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pic16f18446
这个芯片相对ARM架构有什么优势?
PIC16系列是8位单片机,简单易用,支持5V供电,抗干扰性能好,应用广泛各种工业,消费类,以及汽车应用中。
ADC有哪些不足之处呢?
PIC16F18446片上集成12bit单端ADC,有很高的性价比;如需更高精度或转换速度的Microchip也有其他型号可供选择。
这个芯片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应用场景比较广泛,各种工业、消费类和汽车应用上。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带有12位ADCC,用作模拟传感器信号采集有优势。
目前MC的MCU clock最快能到多少
8位机PIC系列最高到64MHz系统时钟(16MHz 指令时钟)AVR系统最高到32MHz。
该芯片的运算响应时间为何值?
跟代码有关。PIC16F18446 指令时钟频率最高8MHz。可以据此计算代码的运算时间。
数控振荡器的精度有多少?温漂高吗?
NCO分辨率20位;NCO可选择多种时钟源,频率精度和温漂等都跟时钟源有关。
目前PIC最新的8位 16位MCU是那些型号,可以在官网上下载手册么?
请参考网页:8位PIC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8-bit/pic-mcus/device-selection 8位AVR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8-bit/avr-mcus/device-selection 16位PIC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16-bit
官方可以免费申请开发板吗?
请关注公告中的开发板月月送活动 https://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Notice&a=index&id=1l
mplabx 中以后会增加circuitpython的支持吗
应该不会,以C和汇编为主
有测试板试用,能免费提供驱动软件吗
可以使用MCC生成驱动
代码保护能不能讲讲
可以设置配置字(PIC)和Fuse位(AVR)对存储器进行锁定,进而保护代码
那个MC配置的时候,使用了myouch和ADCC时候,为什么Mtouch会失效?
Touch应用性能跟软件硬件都可能有关系,建议联系当地的office获取支持,或将问题提到网上,由在线support来支持
为啥不和MHC集成一起啊
MCC生成的8位机代码能更加简洁高效,注重实时性应用。MHC的代码更加侧重结构化设计,和中间件的应用
MHC里是不是集成了各种开发板的例程?
是的
如果在MPLAB X中编写程序,但是在第三方工具中 调试下载程序 会有问题么,兼容性怎么样了?
经授权的第三方工具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MPLAB可以烧改AVR的熔丝位吗?
可以
我记得microchip单片机的编程器是挺贵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还是自己的编译器吗?不能用通用的?价格怎么样?
SNAP 价格不贵,支持大部分MCU编程调试。 目前这款还有5折优惠。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PG164100
利用MPLAB代码配置器,可以节约多少开发时间?
省去设计代码架构的时间,编写驱动代码并测试的时间,如果有用到中间件,还会省更多时间
目前在开发PIC 8位的MCU除了MPLAB外第三方的开发工具也支持么?
推荐使用MPLAB X和XC8编译器,对PIC MCU的编译效率最高
MCC和st的库比有哪些优势
MCC是Mplab插件,内嵌IDE中,配置和代码管理都非常方便
microchip比较高端的MCU是哪个系列的PIC33吗,不算之前atmel的
PIC33是16位DSPIC DSP芯片,也有32位的PIC32
ATMEL的zigbee芯片这个配置软件支持吗?
不支持
成本控制怎么样呢?
PIC16和AVRtiny-1 系列等,性价比都比较高
microchip在江浙沪这边有哪些大的代理啊?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Page&a=index&id=118
有参考设计可以下载吗
视频中震动雾化器的设计资料,更多设计可以在Microchip网站上找到。 https://www.microchip.com/promo/vibrating-mesh-nebulizer-demo
问一个额外的话题,START可以配置CAN和LIN的代码吗?我利用START配置了LIN,但没有得到LIN代码。
可以,只有部分SAM芯片
这个芯片的加载方式有多少种?加载需要lisense?
可将编程代码和调试代码加载到芯片中,加载不需要额外的license
你现在使用的这款设备,可否申请?
这款设计的demo板并没量产,但设计资料都可以下载:https://www.microchip.com/promo/vibrating-mesh-nebulizer-demo
Microchip芯片的优点在哪里?比其他内核的芯片优秀在哪里?
Microchip MCU产品性能好可靠性高功耗低,型号齐全,供货稳定,支持到位
Microchip以太网和USB接口的专用管脚有吗
视频demo中的芯片不带有以太网和USB功能。带以太网的产品见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ethernet/ethernet-mcus-and-mpus 带USB的产品: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usb/usb-mcus-dspic-dsc
pic的功耗怎么样
PIC采用领先的nanoWatt XLP低功耗技术,低功耗性能相当不错,具体信息请看网页: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home-appliance/low-power
8位pic最大的主频可以达多少?
用PLL的话频率可到64MHz,此时指令是16MHz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与mcu之间是怎么通讯呢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主要用于外设和外设通讯,不需要经过MCU。 外设和和MCU还是通过总线通讯, 留给程序员的接口还是寄存器读写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就是之前AVR的事件?
类似
Microchip目前的市场在哪里
Microchip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消费类和汽车应用中。
18323休眠唤醒时需要全部初始化么
不需要,唤醒后继续原来的程序
8位PIC的主频可以在用户程序里设置,而AVR是靠熔丝位用下载器单独烧写,现在是不可以在MPLAB环境下统一设置?
MPLAB X支持PIC配置位和AVR的fuse 位烧写
Microchip做USB开发,有相应的WIN驱动代码吗
很多USB应用(HID等)可以直接使用WINOWS操作系统提供的驱动即可。对于Custom Device Class等,Microchip提供custom USB 驱动供参考,客户也可以自己编写驱动代码,
MPLAB X中是否有电机库,是伺服电机的还是步进电机了?
有,motorBench,具体请参考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release_notes_motorbench_2.15.0.pdf
怎么样在当地快速的找到PIC 正规的代理商了?
请访问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Page&a=index&id=118
两位专家的email是多少?
Jet.liu@microchip.com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都是硬件运行?
是的,不需要CPU干预
CLC是否类似于cpld的功能?
有点类似,但没有CPLD那么复杂
可配置逻辑单元只有在新的芯片才有这些功能吗
不是,这个功能出了有几年了
单片机是51架构吗
有51架构的,但是主要是AVR和PIC
带计算功能的ADC是什么概念了?跟以前的ADC 有什么不同了?
平均/滤波等计算功能由ADC硬件完成,减少软件工作
外设可以休眠唤醒吗?
外设可以唤醒休眠,具体的唤醒源请看数据手册中休眠的章节
集成了那么多外设,对于ram比较小的单片机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是的
独立于内核的外设,跟外设中断响应有区别?
独立于内核的操作是对外设之间的事件操作,可以不触发中断情况下进行。
读利于内核的外设跟DMA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
前者是外设之间的事件传递与操作;后者是外设间的数据传递操作
目前microchip引脚最少的MCU是哪一款啊
6脚和8脚的,具体可到网站查询
独立外设还能计算平均值?有计算能力了,那还是挺强大。
是的,ADCC做滤波之类的信号处理更方便了
有引脚复用功能吗
有的,我們有PPS功能,可以將功能映射到不同的口上,甚至是多個口上。
对于8位16位的MCU PIC以后会准备不断的升级么,会不会放弃这块了?
不会放弃,会不断推出新的系列
介绍的8位机系列,功能很实用,有没有Demo板推荐个,谢谢
Curiosity Nano系列板入门用比较好 ATmega4809 CNano 板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PartNO/DM320115 PIC18F47Q10 CNano 板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PartNO/DM182029
8位pic不同芯片之间引脚兼容吗?
有些兼容,有些不兼容
带外设的8位MCU和传统的MCU性价比高多少呢?
带外设CIP功能的MCU性价比更高,而且开发更简单,可靠性更高
NCO是PWM么,还是不同于PWM了?
是不一样的,但可以关联起来,请参考(结合CLC和NCO实现高分辨率PWM)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00001476b_cn.pdf
引脚可以自定义配置吗
可以
引脚可以自定义多少个
使用PPS,可以把数字功能配置在不同的IO管脚上,很灵活
振荡器那个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参考吗?
震动雾化器的设计资料 https://www.microchip.com/promo/vibrating-mesh-nebulizer-demo
每个周期都检测电流是用户程序做的事还是模块自动的?
是指BOOST的电路部分中的电流检测吗?它是自动检测的,输入到比较器上的,比较器自动比较。
评估板怎样购买
可以在代理商处购买,或登录www.microchipdirect.com直接购买
PIC花这么多的精力把MPLAB 功能做的这么强大,是不是对8位 16位MCU长期看好了?
是的
哪里可以下载到最新的选型表?
在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上请点击Find a product来选型
目前PIC 8位MCU 有8脚的么?是否已经量产了?
有的,请在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上点击Find a product来选型
很容易就被读出来复制了?
芯片是可以锁定的。
串行监控的开发板这个是avr吗
串行监控的芯片是samd21
这个芯片支持什么语言设计?
C,汇编
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相比,有什么优势?为什么使用外部晶振呢?
对时钟精度要求高的应用,选用外部晶振
这个芯片有没有专用的液晶驱动引脚?
PIC16F18446没有,其他的如PIC16F19175有
MICROCHIP的CPU 的TX,RX可以自由配置到很多IO口吗?
可以的,但是要看具体的芯片
Microchip的设计代码可以在哪里找到?
AVR 的代码例程 Atmel Start里可以找到,PIC的代码例程可可在相应的应用笔记页面下下载
在触摸应用是avr的好用还是microchip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mTouch或qTouch
对于复用的IO引脚,比如串口接收,配置时还需要用户手动设置成输入模式,还是一旦配成串口接收,工具会自动把IO属性设置成输入?
这个例子中无需额外设置;有些输出功能需要将IO脚设为输出,这种情况MCC会有提示信息的
atmel被合并后,之前的Atmel芯片都正常供货吗,有没有停产的
正常供货的
Microchip工业级芯片有吗?能适应各种复杂的应用环境,比如低温高温轮询的沙漠环境
有
Microchip系列芯片有哪些?
有MCU/MPU. 8位,16位,32位,具体请在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上请点击Find a product来查阅
MAPS有使用限制吗
没有
Microchip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芯片推荐一下,作为小的控制系统
需要指明具体应用,笼统的说attiny 1/0系列,PIC16F1系列,Q10系列,Atmega 0系列等都不错
delayms()哪里来的?
来自util/delay.h头文件
用IO口唤醒PIC单片机,唤醒之后能识别是哪个IO口么
需要检查IO状态
Microchip做USB开发,有相应的驱动代码吗
MCC中有USB Framework Lite库
clc 能能实现类似cpld的功能吗
CLC可实现简单的门电路,触发器。这点上和CPLD类似
从演讲专家介绍看,MICROCHIP以有天津办事处,官网没联系方式,可发下吗?
你好,是的,我们在天津有工程师和销售,但还没有设立办公司,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的邮箱Jet.liu@microchip.com.
8位的PIC有带段码LCD驱动的吗?
有,例如PIC16F19175.可以在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上请点击Find a product来选型
有哪些带网口的32位PIC啊
你好,双网口请看我们ARM9和Cortex-A5产品。
PIC的8位机,有带断码LCD驱动,低功耗的吗
有的,请查询PIC16F19XX,PIC18Fxx90系列,另外也有16位产品带LCD段驱动,可以用在线选型工具MAPS选择带有LCD驱动的型号,会都列出来。
这个芯片有多少种封装?
请参考数据手册44章封装一节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icrochip-8-bit-PIC-MCU-PIC16(L)F18426_46-Datasheet-40001985A.pdf
Microchip的代理主要有哪些?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Page&a=index&id=118
Microchip高端芯片系列是哪些?
8位 / 16位/32位 MCU DSP, 32位MPU系列,FPGA等
dspic30有生成工具吗?
30系列比较老了,大部分不支持了,具体型号可以在MCC的说明文档查询,上面有列出所有支持的料号,新设计建议选型33系列。
PICKIT调试器支持所有的PIC芯片吗?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目前microchip引脚最少的MCU应该是6引脚的8位PIC10F系列
6PIN, 8PIN都有
8位pic封装有那些
常用的封装都有,SOIC, TQFP, DIP, QFN 等
请教高人问题:对于pic16f15324芯片: timer0工作在16位模式时, 怎么读出 TMR0H:TMR0L的计数值?(写三两句 C 语言示例即可)
读的时候,先读TMR0L寄存器,再读TMR0H寄存器;写的时候顺序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