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能支持10个外部中断吗

楼主:
我要用CC2541做一个遥控器,有10个按键,低功耗休眠,外部中断唤醒。

我有个问题,STM32外部中断IO口序号不能重。比如PA5和PB5一起用,貌似就不灵了。

CC2541  P0,P1,P2只有8个IO口。我想请问,如果10个按键,10个外部中断,能行吗?

会不会互相干扰?谢谢!

网友A:
如果MCU支持那么多外中断,那当然可以直接用,中断不会互相干扰,但会有优先级。不过支持那么多外中断的MCU至少我还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外中断的,有一个就够用了,按键可以通过逻辑电路汇总中断请求。有些MCU支持多输入的外中断源,但中断只是一个,其实用的是同样方法,只是集成进内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MCU支持那么多外中断,那当然可以直接用,中断不会互相干扰,但会有优先级。不过支持那么多外中断的MCU ...

谢谢!STM32外部中断不是好多吗,从0到1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STM32外部中断不是好多吗,从0到15.

如果你用的型号有,用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型号有,用就是。

知道了。问了客服,说是可以。

网友A:
查了一下,STM32的不同端口不能同时使能外中断,因为内部中断处理电路是共用的,如我前帖所说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可以分时提供所有IO的外中断,但不能真正同时。鉴于此,你的程序结构需要非常注意,需要轮流使能不同端口的外中断。也就是说,你的PA和PB口要轮流开启中断,且时间须足够短,以此来模拟全IO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问了客服,说是可以。

客服恐怕不会知道技术细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STM32的不同端口不能同时使能外中断,因为内部中断处理电路是共用的,如我前帖所说的情况。这种 ...

我试过,只要IO口那个对应的数字不同就可以。

比如我用STM32L151C8T6,10个外部中断口。

12345678.。。。

只要数字不重复,PA和PB可以混用。

比如,我用PA1,PB2,PA3,PB4,PA5,PB6。。。。。。。。。。。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服恐怕不会知道技术细节的……

搞技术的客服。

网友:
只能呵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