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出现输入端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背景

I1,I2为4-20mA电流源,流过负载RL,从RL上引出线来给比较器,比较器比较电压来输出来控制小型继电器,采用24V供电,芯片用运放TP2722做的比较器。

问题描述:

I1,I2输入均有定值(假设12mA)的时候,无问题。

但是一路断开,比如I2没输出,或者I1没输出。这时候,实际在负载上输出 的电流不足12mA。

本来在比较器输入端对地有接10pF电容时,负载上电流缺了0.5mA。去掉后,变成缺0.3mA-0.4mA的样子,去掉比较器后负载上的电流正常,初步认为可能是比较器输入端吃了电流。但是手册上写的输入相关参数均为pA级别,这个电流为啥会去芯片里。

以前一直都只有电压上的比较不需要考虑这种损失,没有弄过电流上的,如果是正常现象,则如何减少对电流的影响???

ps1:4-20mA是信号用的,对这种损失很敏感。

ps2:原有产品出问题,没有条件大改电路。

基本原理图如下图。

详细原理图如下:

芯片手册在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5Mzg1fDMyYzQ3N2MwMzA1YjQ2YWM1NzYzZWRkNWQ2OTI3NDIyfDE3Mzg1NzM4NDc%3D&request=yes&_f=.pdf

如果需要详细电路的功能讲解可另外提供

网友:
发多余了,删除自己的回复也要扣分??啥啊

网友A:
“比如I2没输出,或者I1没输出。这时候,实际在负载上输出 的电流不足12mA。”

I2没有输出,那么RL2上电流为零。楼主是说RL1上电流不足12mA么?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型号?供电电源?

网友B:
电流是怎么测的?为何不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怎么测的?为何不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电流是电流表串在96欧姆电阻上,96欧姆电阻两端电压会变低一点,从1.8V变1.6V,这个电阻为主要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型号?供电电源?

背景里有写,底下有芯片数据手册,24V直流电源,比较器用的运放TP2272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I2没输出,或者I1没输出。这时候,实际在负载上输出 的电流不足12mA。”   I2 ...

你这么一说,我的表述对于简略图是有点问题。对于简略图应该是I1没输入的时候,I2流过95欧姆的电阻的电流不足12mA.

两张图里的95,96欧姆是同一个电阻,实际为96欧姆,手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的表述对于简略图是有点问题。对于简略图应该是I1没输入的时候,I2流过95欧姆的电阻的电流 ...

据我看此电路目的是比较I1和I2两个电流,哪个大就由继电器触点把哪个接到96欧的RL上。

据你的描述,I1有电流(小于18.75mA)同时I2有电流(等于18.75mA)时RL两端电压为1.8V,而I1变为零时RL两端电压减小到1.6V。

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我看此电路目的是比较I1和I2两个电流,哪个大就由继电器触点把哪个接到96欧的RL上。 据你的描述,I1 ...

你描述的是对的。

提到18.75我想到个问题,1.6v的时候96欧姆上电流是11.5-11.6mA的样子,然后不接这个电路,直接将96欧姆的RL接到4-20mA上时电阻两端的电压1.2v的样子。怎么想,这现象都很不科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是对的。 提到18.75我想到个问题,1.6v的时候96欧姆上电流是11.5-11.6mA的样子,然后不接这个 ...

直接将96欧姆的RL接到4-20mA上时电阻两端的电压1.2v的样子。怎么想,这现象都很不科学啊。

这直接违反欧姆定律。怀疑你使用的电压表和电流表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是电流表串在96欧姆电阻上,96欧姆电阻两端电压会变低一点,从1.8V变1.6V,这个电阻为主要负载。

建议你只测电压即可,严重怀疑是你测量操作过程导致的问题。

网友B:
另外,测试时,用另外一块表全程监视24V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测试时,用另外一块表全程监视24V电源电压。

好的,明天我再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96欧姆的RL接到4-20mA上时电阻两端的电压1.2v的样子。怎么想,这现象都很不科学啊。   ...

我明天换个表再测测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换了一个表,96欧的RL测得99欧姆,正常情况下12mA情况下两端电压为1.91v左右,断开一路信号后只有1.81V。

换了个358上去,问题解决了,果然是TP2722有问题,3块钱的运放不如一毛钱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