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是SI4GK和S551J的这两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
有两个元器件 都是SOT23-5封装 一个丝印是SI4GK 一个是S551J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多到几个丝印反查网查一下

网友:
芯片反查网只能查到一些简单的,遇到难的就查不到了,且系统反查不一定准确,因为相同的丝印相同的封装但却是不相同的型号我常常遇到,所以人工查,才能查得准,但好能提供图片,能看得到丝印字体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