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打开的问题

楼主:
我安装了Source Insight,打开时提示错误如上图。

我怀疑是不是电脑的名字是中文“小米”的原因。

请大神支招,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个软件吧,现在比Source Insight好用的软件很多,比如VS Code、sublime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吧,现在比Source Insight好用的软件很多,比如VS Code、sublime等

谢谢!换了个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