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中断笔记--中断嵌套

楼主:
本例通过配置P1.1口按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进入中断后改变LED2的状态,然后进入Timer0中断,改变LED1的状态。

#include <msp430.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2000;j++);                   // 延时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0;                            // P1.0 输出
  P4DIR |= BIT7;                            // P4.7 输出

    P1DIR &=~BIT1;                      //设置P1.1为输入
    P1OUT |= BIT1;                      //上拉,有时候不上拉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所以最好上拉
    P1REN |= BIT1;                      //设为输入时必须加上此寄存器配置
    P1IE  |= BIT1;                      //打开P1.1口中断
    P1IES &=~BIT1;                      //触发方式为下降沿
    P1IFG &=~BIT1;                      //清中断标志位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进入低功耗模式0,使能中断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P1OUT ^= BIT0;                          // 反转 P1.0状态
                delay(20);
                TA0CCTL0 = ~(CCIE);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P4OUT ^= BIT7;                             //P4.7为输出取反
             P1IFG &=~BIT1;                             //清中断标志位
             delay(200);
             TA0CCTL0 = CCIE;                           // CCR0中断使能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1 +TACLR;           // SMCLK,增计数模式,清除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