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按键中断控制小灯翻转

楼主:
/*
* Copyright (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main.c
* 文件标识:NO
* 硬件描述:开发板上P1.3接按键,P1.0接了LED(用跳线帽连接)。
* 功能描述:每次按下按键后,控制P1.0、P1.6 LED闪烁情况
*
* 当前版本:V1.0
* 作者:输入作者(或修改者)名字
* 完成日期:2015年2月6日
*
* 取代版本:NO
* 原作者:TI
* 完成日期:2013-4-8
*/
#include "MSP430G2553.h"
//-----在main()函数前提前申明子函数-----
void P1_IODect();                                   //P1口的外部中断事件检测函数
void P13_Onclick();                             //P1.3按键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void GPIO_Init();                                   //GPIO初始化函数
/*
* 名 称:main()
* 功 能:控制全局
* 输入参数:NO
* 输出参数:NO
*   返回值:NO
* 说 明:NO
* 范 例:NO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设定DCO时钟为MCLK 8Mhz
    GPIO_Init();                                    //初始化GPIO
    _enable_interrupts();                           //等同_EINT,使能总中断
    while(1)
    {
    }
}
/*
* 名 称:GPIO_Init()
* 功 能:设定按键和LED控制IO的方向,启用按键IO的上拉电阻
* 输入参数:NO
* 输出参数:NO
*   返回值:NO
* 说 明:NO
* 范 例:NO
*/
void GPIO_Init()
{
    //-----设定P1.0和P1.6的输出初始值-----
    P1DIR |= BIT0+BIT6;                 //设定P1.0为输出
    P1OUT ^= ~(BIT0+BIT6);             //设定P1.0初值
    //-----配合机械按键,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P1REN |= BIT3;                     //启用P1.3内部上下拉电阻
    P1OUT |= BIT3;                     //将电阻设置为上拉
    //-----配置P1.3中断参数-----
    P1DIR &= ~BIT3;                    // P1.3设为输入(可省略)
    P1IES |= BIT3;                     // P1.3设为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3 ;                    // 允许P1.3中断
}
/*
 * 名    称:PORT1_ISR()
 * 功    能:响应P1口的外部中断服务
* 输入参数:NO
* 输出参数:NO
*   返回值:NO
* 说 明:P1.0~P1.8共用了PORT1中断,所以在PORT1_ISR()中必须查询标志位P1IFG才能知道
*               具体是哪个IO引发了外部中断。P1IFG必须手动清除,否则将持续引发PORT1中断。
* 范 例:NO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启用Port1事件检测函数-----
    P1_IODect();                                //检测通过,则会调用事件处理函数
    P1IFG=0;                                    //退出中断前必须手动清除IO口中断标志
}
/*
* 名       称:P1_IODect()
* 功       能:判断具体引发中断的IO,并调用相应IO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 输入参数:NO
* 输出参数:NO
*   返回值:NO
* 说       明:该函数兼容所有8个IO的检测,请根据实际输入IO激活“检测代码”。
*               本例中,仅有P1.3被用作输入IO,所以其他7个IO的“检测代码”没有被“激活”。
* 范 例:NO
*/
void P1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排除输出IO的干扰后,锁定唯一被触发的中断标志位-----
    Push_Key=P1IFG&(~P1DIR);
    //-----延时一段时间,避开机械抖动区域-----
    __delay_cycles(10000);                          //消抖延时
    //----判断按键状态是否与延时前一致-----
    if((P1IN&Push_Key)==0)                      //如果该次按键确实有效
    {
        //----判断具体哪个IO被按下,调用该IO的事件处理函数-----
        switch(Push_Key)
        {
            //   case BIT0:     P10_Onclick();      break;
            //   case BIT1:     P11_Onclick();      break;
            //   case BIT2:     P12_Onclick();      break;
            case BIT3:  P13_Onclick();      break;
            //   case BIT4:     P14_Onclick();      break;
            //   case BIT5:     P15_Onclick();      break;
            //   case BIT6:     P16_Onclick();      break;
            //   case BIT7:     P17_Onclick();      break;
            default:                                break;      //任何情况下均加上default
        }
    }
}
/*
* 名    称:P13_Onclick()
* 功    能:P1.3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即当P1.3键被按下后,下一步干什么
* 输入参数:NO
* 输出参数:NO
*   返回值:NO
* 说    明:使用事件处理函数的形式,可以增强代码的移植性和可读性
* 范 例:NO
*/
void P13_Onclick()
{
    //-----Change仅在P13_Onclick()中使用,但是又需要退出函数时不被清除-----
    static unsigned int Change = 0;             // 静态全局变量的典型应用场合
    //-----变量从0~3循环移位-----
    Change ++;
    if (Change > 3)
    {
        Change = 0;
    }
    //-----根据Change的值,改变p1.0、p1.6这两个端口的电平高低-----
    switch(Change)
    {
        case 0:     P1OUT ^= BIT0;          break;  //P1.0 通过异或取反
        case 1:     P1OUT ^= BIT6;          break;  //P1.6 通过异或取反
        case 2:     P1OUT |= BIT6 + BIT0;   break;//P1.0 、P1.6 均属出高电平
        case 3:     P1OUT &= ~(BIT6 + BIT0);break;//P1.0 、P1.6 均属出低电平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