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旧电源,这种清理灰尘的方法最管用

楼主:
38hot买了一个二手电源里边灰尘太多,用吸尘器和抹布都不好用,最后才想起这招,管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我是用水管子直接冲,然后自然干燥。

网友B:
电源听棒实!太阳下晒晒,或者烘干一下吧,别时间长绝缘层唔坏了。

网友:
直接往水里泡?

倒也不是不行,只是需要注意电位器、开关、接插件、指针表以及变压器各层之间的缝隙里面的水很难蒸发掉。

网友C:
拿自来水冲洗?里面会有电解质残留的,搞不好出事。最好的清灰办法是用吹气球吹,皮老虎、打气筒更好,有条件用压气机,装修工、木工用的那种小型压气机的效果就非常好。

网友D:
楼上的方法最好,用水有安全隐患,为了一个二手电源不值得

网友E:
水冲后,进行风干、烘干去湿处理,确保无潮湿没有多大问题

去看人家二手电子市场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F:
用电吹风吹不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冲后,进行风干、烘干去湿处理,确保无潮湿没有多大问题 去看人家二手电子市场都是这么搞的   ...

水中的电解质残留是重大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电吹风吹不能吗?

电吹风只能解决水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不了电解质残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水管子直接冲,然后自然干燥。

差不多 洗不到的地方也得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听棒实!太阳下晒晒,或者烘干一下吧,别时间长绝缘层唔坏了。

北方干燥 放外边太阳晒晒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往水里泡?

倒也不是不行,只是需要注意电位器、开关、接插件、指针表以及变压器各层之间的缝隙里面 ...

的确 表头里的水不爱干 现在还有水雾 其他地方都已经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自来水冲洗?里面会有电解质残留的,搞不好出事。最好的清灰办法是用吹气球吹,皮老虎、打气筒更好,有条 ...

实在太埋汰了 受不了里边的灰味 还是用水比较干净 今天通电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方法最好,用水有安全隐患,为了一个二手电源不值得

二手挺好 洗完以后味还小 220v直接进变压器 应该没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冲后,进行风干、烘干去湿处理,确保无潮湿没有多大问题

去看人家二手电子市场都是这么搞的

  ...

二手市场的人们手段多

网友:
我是不敢这么干,我信奉水致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谋。有点灰扫扫不就完了

网友:
这么直接用水泡,不出问题?

网友:
chunyang说“水中的电解质残留是重大隐患。”

海砂不能用来盖楼,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只能解决水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不了电解质残留问题。

这种电解质是怎么形成的,会导致哪些问题?

已经洗过了,应该怎么避免(减少)它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解质是怎么形成的,会导致哪些问题? 已经洗过了,应该怎么避免(减少)它的影响?

不是“形成”的,而是自外界溶解进入的。自然界中土壤、岩石甚至降雨中都含有可溶的电解质,常见的水也因此导电,真正纯净的水可是绝缘性能非常好的物质。

用普通的水洗电路板,水蒸发后水中的电解质就会残留在电路板和元器件上,一旦受潮,吸水的电解质就成为导体,自然可能会造成问题,尤其是再次积尘后受潮,问题会更严重。水不是不能用来清洗电路板,事实上因环保的要求,近年来用水清洗电路板反而是趋势。但这样的水非常贵,即所谓的“去离子水”,价格比有机溶剂“洗板水”、无水乙醇等贵很多,国内中小企业很少采用。

想彻底避免电解质残留的影响应该用洗板水或无水乙醇按正规的清洗工艺重新清洗电路板,但显然这么做并不适合你。简单的办法是仔细观察高压部分的电路板,有水迹的地方说明残留可能比较严重,需用棉签仔细擦,不过旧板子未必明显,可干脆仔细擦拭高压部分。另外就是避免受潮,你在北方可能不大容易遇到高潮湿的天气,若是在南方尤其是岭南,你这么清洗电路板,后果恐怕比较严重了。在南方,不说内有上万伏高压的CRT显示器和电视机受潮损坏了,仅计算机电源甚至主板积尘后受潮漏电损坏我就遇到过两起,报废过两套台式计算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形成”的,而是自外界溶解进入的。自然界中土壤、岩石甚至降雨中都含有可溶的电解质,常 ...

明白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应该不会发生,平时手机进水后马上关机过几天晾干后再使用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电源变压器输出到电路部分最大电压20V左右,老式电源线路板走线间距都很宽

以前也有一个二手电源,有风扇工作时太吵,一共没用几次

这次其实就是手欠想买,弄好后也一直在外边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白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应该不会发生,平时手机进水后马上关机过几天晾干后再使用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 ...

手机进水报废在南方可是非常常见的,原因不是高压而是微功耗CMOS系统中因输入阻抗很高,稍有点漏电就会导致逻辑错误,而且一旦进水很可能极难清洗干净,后果就是手机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