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异常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485通讯方面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神,情况如下:用一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读取一个24V供电,485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二者是通过485信号通讯的,最近出现温湿度计每隔5~8秒自动重启一次,重启后触摸屏上的数据就更新一次,更换了3台温湿度传感器都是这样,换成另外一家品牌的传感器就没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温湿度传感器的单片机是STM32F030F4P6)

网友:
无外乎两个原因:电源或通迅,去查温湿度计的供电电源稳定性及说明书,看是否存在通迅错误会导致系统重启的设定或功能。还可以用单独的计算机监视485总线(只读),观察总线状态与重启之间是否有联系。

网友:
分析看看通讯协议,通讯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