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滤波

楼主:
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电源滤波电路。电源接通后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把滤波电容(8UF)经两个串联电阻代入电路。不知这种接法和直接接通有什么不同?希老师们解惑。

网友:
减少瞬态充电电流的冲击。

网友:
咋光有人看没有人谈?只有重阳真人说了一句。

网友:
是不屑一说,还是无话可说?

网友:
把原理图抄出来吧!鬼知道元件面都是些啥

网友:
无语?那好!这是我的一条腿,请问我多少岁?

网友:
看图中两个串联电阻应该是与电容并联的吧?我觉得是关机后用来给电容放电(为了安全,这样高压电容不会电到人,当年我的胳膊就被电出过两个小黑点。。。。。)。至于为何需要用继电器把电阻和电容从电路断开,我觉得是为了做低功耗待机(这样待机时放电电阻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