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等数字量输入芯片选用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下,针对于数字量输入 进单片机,有没有芯片可用,比如液位开关,24V的,有5个,我要接到单片机中,有外围分压电路图最好,万分感谢!!!

网友:
24V开关量信号用电阻简单分压后送IO即可,不用什么芯片。

网友A:
补充:如果是在工业现场使用,为防止电磁干扰引入,输入最好加光耦隔离,仅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如果是在工业现场使用,为防止电磁干扰引入,输入最好加光耦隔离,仅此。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