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添加PROTEL99SE原理图库的问题

楼主:
我AD13添加了PROTELL99的原理图库,可是无法取出放到原理图里。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选中某个元件后,点击Place

或双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某个元件后,点击Place 或双击

不管用。我另存为了一下,存成AD13的格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