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2.768K晶振是RTC用的吗

楼主:
这是CC2541开发板核心板的原理图。这个Y2 32.768KHz的晶振是干什么用的?

是RTC吗?我看了一下手册,发现CC2541没有RTC。

我想做一个蓝牙低功耗遥控器,那这个晶振是不是可以不要?谢谢!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RESET我不想接按键,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蓝牙通信对时间有严格的要求 32768是在低功耗的情况下做计时用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建议你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RESET我不想接按键,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接外置RC复位电路或电源监视器,如果芯片内置复位,该引脚怎么处理器件手册会有说明。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问题依然应该看器件手册解决。

手册必须看,且需要看原厂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通信对时间有严格的要求 32768是在低功耗的情况下做计时用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外置RC复位电路或电源监视器,如果芯片内置复位,该引脚怎么处理器件手册会有说明。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

谢谢!

这是开发板的复位电路,没接上拉电阻。按下按键,低电平。

不按或者抬起来,貌似悬空。

我有点糊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建议你仔细看器件手册。

这是英文原版应用电路图,RESET没有接。

那么不接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蓝牙通信对时间有严格的要求 32768是在低功耗的情况下做计时用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不懂原理图里天线那一块,有点糊涂。

U2 SMA 是天线吗?还是R7右端那一条导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这是开发板的复位电路,没接上拉电阻。按下按键,低电平。 不按或者抬起来,貌似悬空。 ...

这个问题必须看器件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英文原版应用电路图,RESET没有接。 那么不接可以吗?谢谢!

手册中说可以不接就可以不接,但务必确认,找到有关复位的文字说明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不懂原理图里天线那一块,有点糊涂。 U2 SMA 是天线吗?还是R7右端那一条导线?谢 ...

SMA是天线插座,外置天线接在插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不懂原理图里天线那一块,有点糊涂。 U2 SMA 是天线吗?还是R7右端那一条导线?谢 ...

R7在此用作跳线,R7右侧可以选择PCB天线。R6也同样是用作跳线,R6和R7只能接其中一个,要么是使用外置天线,要么是使用内置PCB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中说可以不接就可以不接,但务必确认,找到有关复位的文字说明仔细看。

复位我这样接的。

低电平复位,最小时间1u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7在此用作跳线,R7右侧可以选择PCB天线。R6也同样是用作跳线,R6和R7只能接其中一个,要么是使用外置天 ...

谢谢!

春阳大神,你看这个开发板的图片。外置天线没接,那应该用的是内置天线吧。

就是那个弯弯曲曲的蛇形线是不是啊?那是不是说那个外置的那个可以去掉了?请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 春阳大神,你看这个开发板的图片。外置天线没接,那应该用的是内置天线吧。 就是那个弯 ...

板子上SMA插座的焊盘有,但没有焊插座,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去掉”。PCB天线是右上角的变形倒F式天线。

一般来讲,外置天线的增益大于PCB天线,而PCB天线则便宜很多,几乎无需附加成本。用哪个天线需要根据你需要的通迅距离来选择,PCB天线能满足的话,当然优先PCB天线,毕竟不用花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SMA插座的焊盘有,但没有焊插座,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去掉”。PCB天线是右上角的变形倒F ...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不懂原理图里天线那一块,有点糊涂。

U2 SMA 是天线吗?还是R7右端那一条导线?谢 ...

sma你淘宝一下 是射频座
r7右边的导线有可能是pcb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a你淘宝一下 是射频座 r7右边的导线有可能是pcb天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