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DVB-S2灵敏度的高、低本振

楼主:
4芯积分

= =有点担心描述不清楚

高本振:10700MHz,   低本振:9750MHz    (是可以设置的,比如单本振的5150)

中频是950~2150MHz。

用一个仪器(SFC)来测试灵敏度,码流已有,需要测试的频率点为950/ 1000 /1200 /1400 /1450/ 1500/ 1550/ 1650/ 1850/ 2000/ 2150MHz。我想请教:

1、对于ku波段而言,卫星转发器的频率=本振+中频, 能否认为 9750+950~9750+2150, 即10700~11900MHz 为上行频率;同理11550~12750MHz为下行频率?

2、测试的频点属于950~2150的范围,中频也是这个范围,那么电视高频头接收到的时候,信号究竟包含中频没有呢?

3、在测试的时候,比如对于频点950,我输入的频率是:950+9750=10700,但是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10700对应我在“第1问”中提到的由低本振算出来的频率范围吗?我请教过别人,他说用对应的本振来算就行……

但是双本振的,根本不清楚是哪一个本振。

以上,好像更混乱,显得乱七八糟的样子,希望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A:
这里涉及的是“超外差”概念。对于特定频率的被接收信号,选择合适频率的本振信号,然后经混频得到二者的差值即中频信号再进一步处理,这是超外差接收机的典型结构。高本振即本振的频率高于被接收信号,低本振则是低于被接收信号,但二者与被接收信号都是差了一个中频频率。差频时分上差频和下差频,也就是谁减谁的问题,最终得到的都是同一中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涉及的是“超外差”概念。对于特定频率的被接收信号,选择合适频率的本振信号,然后经混频得 ...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超外差”“LNB”“高频头”等概念我都进行了相关的了解,但是,“特定频率的被接收信号”,请问这句话要怎么理解才好?我有点转牛角尖了

网友B:
补充1:由于受卫星电视接收机输入频带限制,为实现全频段接收,采用 9.75 GHz(低本振)和 10.7 GHz(高本振 )两种本振频率同时工作,分别对10.7 ~ 11.9 GHz和 11.6 ~ 12.75 GHz的输入RF信号进行混频。

——卫星下行频率时指卫星向地面发射的频率,主贴中的第一问是错的。

网友B:
RF射频信号由天线接收,进入高频头,经探针接收后被低噪声放大器(LNA)放大,镜像抑制滤波器选频,与本振混频,从而得到中频信号IF。

其中,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来对卫星信号进行放大,同时还要满足低噪声的要求;本地振荡器LO用来产生稳定的振荡信号,以便与接收到的射频信号进行混频;镜像抑制滤波器的作用主要是减少镜像噪声对整个系统噪声的影响。另外,在混频器的输出端,还会接有一级或两级中频放大器,对系统功率增益进一步放大。

补充2:由于卫星信号在抵达抛物面天线之前已经十分微弱(= =多微弱?),同时同轴电缆在传输高频率信号时损耗很大,因此需要使用LNB对接收到的卫星电视信号来做改善。

LNB(低噪声下变频模块)的工作流程就是先将卫星高频信号放大至数十万倍(此时大概多大,想知道一个大概的量级),再利用本地振荡电路将高频信号转换至中频(依LNB种类决定中频范围),以便于同轴电缆传输信号和卫星接收机的解调电视信号,其核心功能是对天线接收到的卫星电视信号放大和降频,输出接收机可以接收处理的中频信号IF。

——我是把仪器直接接到板子的高频头上,然后设置、搜台来进行试验,此时电视接收的是什么信号呢?中频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超外差”“LNB”“高频头&rdquo ...

举个例子,某个FM广播电台的频率是100MHz,你想收听该电台的节目,这个电台的信号对收音机而言就是前面说的“特定频率的被接收信号”。对于一台超外差式FM收音机,你要调节本振频率至89.3MHz才能收到该电台(收音机用的“低本振”),此时89.3MHz的本振频率与100MHz的该电台信号频率差频得到10.7MHz的中频。然后再经过二次变频、鉴频得到音频信号,经由音频功放推动扬声器,于是你就听到了该电台的广播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RF射频信号由天线接收,进入高频头,经探针接收后被低噪声放大器(LNA)放大,镜像抑制滤波器选 ...

电视收的是什么信号取决于卫星接收机的输出,传统卫星电视接收机的输出有射频和AV两种。射频输出是将卫星电视信号转换成普通电视机能接收的VHF信号,这种输出在上世纪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中常见。AV输出则是直接输出基带音视频信号,需要电视机有AV接口。电视机普遍具有AV接口是本世纪以来的事。除AV接口外,还有S端子、色差接口等也在卫星电视接收机中采用,这些都是模拟视频接口。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模拟制式电视的逐渐淘汰,视频接口也逐渐数字化,VGA、DVI、HDMI、DP等数字接口现在已是主流,家电方面,HDMI接口应用最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充1:由于受卫星电视接收机输入频带限制,为实现全频段接收,采用 9.75 GHz(低本振)和 10.7 GH ...

建议先搞清基础概念,否则提出的问题都不成立。不仅仅是问题1,你的所有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某个FM广播电台的频率是100MHz,你想收听该电台的节目,这个电台的信号对收音机而言就是前面说 ...

感谢您的举例,我复述一下,假如收音机某电台的频率为100MHz,要收听该节目,整个收音机的工作过程如下:调节本振频率为89.3MHz(请问这个地方,怎么知道它会选择低本振呢,我就是这里不懂==),然后本振频率就与该节目的信号频率(即100MHz)混频,产生10.7MHz的中频信号,对其进行处理,即可收听节目。

……我不由得联想到收看电视节目(DVB-S)的过程,想看的电视节目的信号频率为1400MHz,双本振(低本振9750MHz,高本振10700MHz)的LNB(什么时候选择用高本振,什么时候选择用低本振),

节目频率与本振混频产生中频信号,(可以理解为电视接收到的是这个中频信号,然后进行其他处理吗)

(我忘了解释为什么产生“选用高or低本振”的问题,抱歉,在节目信号频率为 950/ 1000 /1200 /1400 /1450/ 1500/ 1550/ 1650/ 1850时,都是用低本振与对应信号频率混频的频率搜台成功 ),但是 节目信号频率为2000/ 2150MHz 时,用低本振算出来的频率搜不到台,高本振才可以,因此我产生了这个问题。

抱歉又是这么多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搞清基础概念,否则提出的问题都不成立。不仅仅是问题1,你的所有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谢谢您的建议,我确实有点太不负责任的指望他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举例,我复述一下,假如收音机某电台的频率为100MHz,要收听该节目,整个收音机的工作过程如下: ...

一般而言,频率越低对器件制造的工艺及材料的要求也就越低,相应的,成本自然就越低,产品总是要追求性价比的。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比如卫星接收机,高本振、低本振的成本差已经几乎忽略,这时更要考虑中频干扰等因素,所以才有了高本振的选项。绝大多数超外差式无线电接收机都是采用低本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频率越低对器件制造的工艺及材料的要求也就越低,相应的,成本自然就越低,产品总是要追求性价 ...

嗯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