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封装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个CC2541开发板,资料里有天线封装。

像上面这个。

可是我不明白,这个封装那个F形那儿有两个标号,左边是2,右边是1.

这是怎么回事呀?不就是一根导线吗?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官方原理图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原理图怎么讲

网友:
我晕了。

那个地方就是个地了。

我这样闹得:

那个天线封装只有标识,没有网络节点。

我把天线加到PCB里,添加网络节点,可是出错了,成这个鬼样子了。

这可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B:
倒F天线 2点接地 1点馈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倒F天线 2点接地 1点馈点

谢谢!馈点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馈点什么意思?

基本可以理解为高频信号传输线与天线的连接位置

网友:
PCB天线可不能叫什么”封装“。高频下,导线是不能认为是理想化的电气连接,其尺寸、形状以及分布参数都不能忽略。想弄懂这个问题,建议看教材,《天线理论》中详细讲解,另在《电磁场论》中也有相对简单的说明。

网友C:
我就是这样接的,可是那儿是绿的。

规则检查,也是天线那儿有问题。

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接的,可是那儿是绿的。 规则检查,也是天线那儿有问题。 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未连接的标识,白泡泡

把1和2定义为一个网络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连接的标识,白泡泡 把1和2定义为一个网络标号?

谢谢!好像不好使。成这样了。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芯片手册,里面好像有介绍天线问题的,你可以看看,我记得有,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芯片手册,里面好像有介绍天线问题的,你可以看看,我记得有,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谢谢!CC2541的芯片手册吗?

网友:
我司是专业是做陶瓷天线,有效的实现更好的效果。

网友:
2脚是GND,1脚是发射端。

网友E:
注意地平面与天线的距离(D4)。

网友:
TI 小尺寸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接的,可是那儿是绿的。 规则检查,也是天线那儿有问题。 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双击焊盘点,把网络改成地和天线输出网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地平面与天线的距离(D4)。

这个给的好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