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能电死蚊子却对人不会有伤害,是什么原理?电压高 时间短?那不是和ESD静电...

楼主:
电蚊拍能电死蚊子却对人不会有伤害,是什么原理?电压高 时间短?那不是和ESD静电测试一样?

网友A:
电蚊拍输出端电容放电的能量可以把小小的蚊子翅膀烧焦,但对体积为蚊子百万倍的人来说,只是一次强烈刺激。

网友B:
点上一盘蚊香,一夜下来被人吸进去的量远远大于蚊子,人没事,蚊子挂了一堆,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上一盘蚊香,一夜下来被人吸进去的量远远大于蚊子,人没事,蚊子挂了一堆,什么原理?

哈哈  那就是和被电物体的体积和重量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蚊拍输出端电容放电的能量可以把小小的蚊子翅膀烧焦,但对体积为蚊子百万倍的人来说,只是一次强烈刺激。 ...

刺激这个词语用的好啊 东厂

网友C:
鸟站在高压电线上没事,人会被电死,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鸟站在高压电线上没事,人会被电死,这是什么原理呢?

站在高压线上的小鸟,是站在同一根电线上的,电线的电阻没有小鸟两腿之间的电阻大,电线会把小鸟短接,在小鸟的两只脚之间不会有电压存在,没有形成导体,也就不会有电流从它身上通过,所以小鸟不会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鸟站在高压电线上没事,人会被电死,这是什么原理呢?

8楼已经回复了。

补充一幅图片。这是范德格拉夫起电机。起电之后人体对地电压可达十万伏特以上,从人的头发全张开即可知道此时人体对大地电压相当高。但人是站在蓝色的绝缘台上,所以没有电流通过人体,人也不会受到伤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鸟站在高压电线上没事,人会被电死,这是什么原理呢?

你要是能站到高压线上也一样没事,要命的是电压差而非电压本身。法拉第就向公众公开演示过他的“耐高压超能力”。他钻进一个金属笼,然后在金属笼上接通高压电,法拉第此时当然带着高压电,但他与高压间处于等电势态,自然不会有电流流过其身体,法拉第自然也就安全得很。正因如此,通电的金属笼也被称为“法拉第笼”。人触电一定是在高压与低压间构成回路,比如赤脚站立在潮湿地面却去接触高压输电线。电工在带电线路作业时按安规要求会穿着一种特制的耐压绝缘靴,只要电压未超出绝缘靴的耐压极限并严格按规范操作,电工的安全就会有保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uJianchang 发表于 2019-8-27 08:41 鸟站在高压电线上没事,人会被电死,这是什么原理呢? 8楼已经 ...

站在地上就挂了   这个蓝色的绝缘台无穷大的电阻相当于把回路切断了  也就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站在高压线上的小鸟,是站在同一根电线上的,电线的电阻没有小鸟两腿之间的电阻大,电线会把小鸟短接,在 ...

不错  理解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站在地上就挂了   这个蓝色的绝缘台无穷大的电阻相当于把回路切断了  也就没有电流

对范德格拉夫起电机来说,人站在地面上也不会挂。这种情况(人站在地面上并且手扶起电机上面那个空心金属圆球)范德格拉夫起电机根本就产生不了很高的电压。

世界上最大的范德格拉夫起电机(那可是几层楼高的大家伙,起电带运动速度达到上百米每秒)也只能产生大约数十微安电流,而数十微安电流不能致人死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能站到高压线上也一样没事,要命的是电压差而非电压本身。法拉第就向公众公开演示过他的“耐 ...

人站在高线上两脚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跨步电压,就会有电流产生,人站在高压线上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范德格拉夫起电机来说,人站在地面上也不会挂。这种情况(人站在地面上并且手扶起电机上面那个空心金属 ...

有电容参与的话效果就好多了 ,14英寸CRT黑白电视机的阳极电流只有50uA,但是石黑镀层形成的电容上千pF,我被击过一次,好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Jianchang 发表于 2019-8-27 08:41 鸟站在高压电线上没事,人会被电死,这是什么原理呢? 8楼已经 ...

这种电弧球只是一个高压发生器,并没有多大的电流当然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站在高线上两脚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跨步电压,就会有电流产生,人站在高压线上没事?

跨步电压也得看压差,你觉得人体电阻会比一步长的良导体电阻更低么?显然,这是机械套用跨步电压的概念了。什么时候必须考量跨步电压?在与非良导体接触时,比如地面,一步长的地面电阻可能大于人体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站在高线上两脚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跨步电压,就会有电流产生,人站在高压线上没事?

另外,就算不知道输电线的电阻率,仅用逻辑推理也可以证伪你的”感觉“。假设你说的对,一步长的输电线上的压差对人就构成安全威胁。简单点吧,假设1米输电线上的跨步电压是36V,36V是所谓”安全电压“的上限。在输电线上一米就跌落36V电压,就算10万伏特的高压输电线路,那仅仅不到3公里,10万伏特的电压就跌落到0了,还输个什么电?如此,用反证法当场证伪了你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站在高线上两脚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跨步电压,就会有电流产生,人站在高压线上没事?

人站在高压线上确实没有什么事,即使高压线中通有额定电流。

“跨步电压”只在不良导体表面(例如较干燥的土壤)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因为此时单位长度上的电压相当高(其实,“单位长度上的电压”就是电磁学中的电场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