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特LT3789如果要输出12V10A 直接并联MOS就可以?

楼主:
凌特LT3789如果要输出12V10A 直接并联MOS就可以?

网友A:
并联是没办法才用的办法,5A到10A只需换颗Ron更小的MOS就行了

老蒋定律(2):MOSFET的选用原则:相同封装,主要看Ron;

说明:Ron小的基本上电流都够用,如果按照口口相传的教条,电流要多少多少倍的话,电流大的管子Ron不一定就小。电压不提。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补充一个 老蒋定律(1):反激宜先指定Vor,再求占空比和匝比;

说明:选一个在最高输入电压情况下,MOSFET所能承受的最大的Vor, 可获得较大的大占空比、减小开关管损耗;可以增加匝比,降低二次侧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应力。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是没办法才用的办法,5A到10A只需换颗Ron更小的MOS就行了 老蒋定律(2):MOSFET的选用原则:相同封 ...

老蒋?哈哈 何方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