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学习】uFUN+TB6612FNG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闵丨大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硬件使用TB6612FNG+uFUN学习板(STM32F103RCT6)。实现效果:PWM控制电机正转5s--停止等待1s--反转5s--正转5s,往复运动。

1.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此模块比L298N效率高、体积少且在额定范围内其芯片基本不发热。

引脚说明

A控制信号输入---PWMA

VM ---电机驱动电压输入端(3.3V-12V)

A电机输入端2 ---AIN2

VCC ---逻辑电平输入端(2.7V-5.5V)

A电机输入端1 ---AIN1

GND --- 接地

正常工作/待机状态控制端---STBY

AO1 --- A电机输出端1

B电机输入端1---BIN1

AO2 --- A电机输出端2

B电机输入端2---BIN2

BO2 --- B电机输出端2

B控制信号输入端---PWMB

BO1 --- B电机输出端1

接地---GND

GND --- 接地

注:市面上TB6612FNG模块引脚分布有两种,二者区为其中一个引脚名称不一样。A类称为STBY,B类称为NC。小弟使用的就是B类,NC引脚可悬空也可接高电平。若A类STBY则必须接高电平,电机才能转动。下表为TB6612FNG逻辑真值表

2.TB6612FNG逻辑真值表

输入

输出

IN1

IN2

PWM

STBY

模式

H

H

H/L

H

L

L

制动

L

H

H

H

L

H

反转

L

H

L

H

L

L

制动

H

L

H

H

H

L

正转

H

L

L

H

L

L

制动

L

L

H

H

OFF

停止

H/L

H/L

H/L

L

OFF

待机

3.接线方式

4.源代码(关键部分)

//main函数部分

/*
硬件:TB6612FNG+uFUN开发板(STM32F103RCT6)
引脚定义:
            TB6612电机驱动
            VM——12V电池+            AO1——左电机+            BO2——右电机+
            VCC——3.3或5V            AO2——左电机-            BO1——右电机-
            GND——12V电池-            AIN1——PB12            BIN1——PB15
            STBY——3.3或5V            AIN2——PB13            BIN2——PB14
            PWMA——PA6(TIM3_CH1)                    PWMB——PA7(TIM3_CH2)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void PWM_GPIO_Init(void);

int Moto1,Moto2;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float Angle_Balance,Gyro_Balance;           //平衡倾角 平衡陀螺仪 转向陀螺仪
//float Acceleration_Z;                       //Z轴加速度计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43000);  //初始化串口1
    TB6612_Init();        //电机逻辑初始化
    PWM_GPIO_Init();
    TIM3_PWM_Init(71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7199+1)=10Khz
    TIM_SetCompare1(TIM3,3600);
    TIM_SetCompare2(TIM3,3600);
    while(1)
    {
        delay_ms(1000);
        Go(1);
        delay_ms(5000);
        Stop();
        delay_ms(1000);
        Go(0);
        delay_ms(5000);
        Stop();
    }
}

void PWM_GPIO_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led管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

//TB6612_Init()函数配置部分

#include "tb6612.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TB661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2~PB15.用于连接到 TB6612 的In1-In4口。
    //6612 上In1-In4口的作用是用其接收到的逻辑信号(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

void Go(int flag)    //flag==1 正转  flag==0 反转
{
    if(flag==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
    }
    if(flag==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
    }
}

void Stop(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WM配置部分

#include "PWM.h"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arr为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psc为TIM2的预分频值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初始化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 Channe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