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滤波电路的原理

楼主:
下边电路标的增益是600,带通是35KHz到45Khz

请教一下增益、低通和高通都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R121和C132串联的作用?

网友A:
gmchen老师发过一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你先看看,然后再请教gmchen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chen老师发过一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你先看看,然后再请教gmchen老师。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mchen老师发过一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你先看看,然后再请教gmchen老师。

老大,帮我看下图中的C131,C132的作用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单电源供电时需要有一个电源中间电平,图中为Vref

ADI模拟滤波器向导在使用单电源供电时使用AD8031对电阻分压后的中间电平进行缓冲

这种种中间电平对放大器的输出阻抗要求很要,要非常低的输出阻抗才行

而这个图中Vref只接在两个运放的正输入端

理论上R121,R122正常也应该连接到Vref

而图中的R121,R122通过C131,C132接到GND,这样可以省去一个用地产行低源阻抗基准电压的放大器,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帮我看下图中的C131,C132的作用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单电源供电时需要有一个电源中间 ...

从首帖图看,U103A和U103B两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完全由输出端电位决定,因为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有电阻R115和R116,且运放反相输入端再无其它直流通路,所以反相输入端电位与输出端电位相同。运放又是工作于线性状态(没有进入饱和),所以两输入端“虚短”,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等电位。

所以C131和C132并非如你所说用于隔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帮我看下图中的C131,C132的作用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单电源供电时需要有一个电源中间 ...

这两个电容C131和C132,好像没有多大用处。

你不妨请教一下gmchen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图看,U103A和U103B两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完全由输出端电位决定,因为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有电阻R115 ...

我仿真了一下(不确定住址结果是否正确),通过电容连接到GND或者去掉电容将电阻接在Vref和GND没看到明显区别

这里AT一下@gmchen老师,麻烦@gmchen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帮我看下图中的C131,C132的作用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单电源供电时需要有一个电源中间 ...

关于C131,C132,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隔直流,只要电容量足够大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C131,C132,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隔直流,只要电容量足够大即可。

老师,如果把C131,C132去掉将电阻一端直接接在GND上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不确定住址结果是否正确),通过电容连接到GND或者去掉电容将电阻接在Vref和GND没看到明显 ...

这个电路是4阶带通,由两个多路反馈型电路构成。每级电路的Q值较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因此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实际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电容要挑选容量准确一些的,电阻一般都比较准可以不挑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如果把C131,C132去掉将电阻一端直接接在GND上会有什么影响吗?

直接连的话,电源供电就不对了。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直接连只有连到Vref才可以。或者改成双电源供电,然后将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的话,电源供电就不对了。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直接连只有连到Vref才可以。或者改成双电源供电, ...

老师,这个电路的通带频率和增益我找了一个资料,计算后的结果和这个文档里说的不一样

能帮我看一下是我哪里计算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电路的通带频率和增益我找了一个资料,计算后的结果和这个文档里说的不一样 能帮 ...

资料没有错,你的计算也没有错。你说的结果与文档不一样,那是你没有将两个滤波器的结果合成,两个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合成后,应该就是文档的结果。

网友C:
将两个曲线合成,是将两个传递函数相乘。

如何将一个要求的频率特性分解成若干个传递函数相乘(也就是如何实现一个具体的滤波器),那就是滤波器的设计问题。数学上的事情早已有人解决,现在的设计者只要按图索骥即可。具体的你可以查阅一下我在这个论坛发的有源滤波器的系列帖子,重点看低通滤波器那篇和带通滤波器那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两个曲线合成,是将两个传递函数相乘。 如何将一个要求的频率特性分解成若干个传递函数相乘(也就是如 ...

多谢老师,之前看过没看懂,这次再仔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的话,电源供电就不对了。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直接连只有连到Vref才可以。或者改成双电源供电, ...

关于首帖电路中电容C131和C132,我有些不同意见。

首帖电路,两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均接到Vref,反相输入端均经电阻接到输出端,且反相输入端没有其它支路。所以我觉得,将电容C131和C132去掉(短路),对该二级滤波电路工作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