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抑制差模干扰跟共模干扰的电容作用

楼主:
1.上图的差模电容是怎么达到抑制差模干扰的?

2.网上的说法是“此处电容将差模干扰信号短路所以抑制干扰”。怎么达到的短路?

3.为什么两个线之间短路就可以抑制干扰?

4.如果用于电源滤波,上图两根线分别为电源正负极引出的线,电路中电源负极要接地,那么上图的共模电容也接地,这两个地是一个地么?

5.若不是一个地,那么电源地跟这个接地分别是怎么处理的呢?

6.共模干扰本身就是对地的干扰,为什么接了电容以后还要接地呢?

7.如果是电源滤波,图中差分电容一定要选择安规电容吗?

网友:
电容抑制干扰,我觉得必须从干扰信号源(包括导线)具有一定阻抗这一点理解。

从首帖图中看,差模干扰信号源在“交流输入”两端,该干扰信号源具有一定阻抗(电感和电阻),这两端到电容的导线也具有电感和电阻。干扰信号源和导线的电阻与图中差模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感和差模电容构成二阶低通滤波。差模电容对干扰的抑制作用就在这里。

网友A:
典型的n型滤波,共模差模打包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n型滤波,共模差模打包处理。

可以稍稍接收一下“打包处理”么

网友A:
n型滤波的共模作用就不介绍了,网上一搜大把,利用共模电感的非一致性同时起到差模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型滤波的共模作用就不介绍了,网上一搜大把,利用共模电感的非一致性同时起到差模滤波作用。

不敢苟同,鄙人认为是漏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