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应用

楼主:
当j25,12连接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还有23连接

网友:
J25的1、2脚联接,Q9门极得到输入9~30V电压的一半,即4.5V~15V。Q9导通,U75也导通,U76的1、2、3、12脚也得到输入9~30V电压。

J25的2、3脚联接,Q9门极接地,Q9关断,U75关断,U76得不到电源供应。

网友A:
这个典型的NMOS管控制PMOS管的电路

U75是P管,Q9是N管

12连,Q9的g极为input的分压一半,使得NMOS管的 Ugs>0,Q9导通,U75的G脚为低,它的Ugs<0,PMOS管导通,这样一来就为U76供电,,,

23连,下级则不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典型的NMOS管控制PMOS管的电路 U75是P管,Q9是N管 12连,Q9的g极为input的分压一半,使得NMOS管 ...

那这电路就是个起个开关作用而已?没有其他作用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电路就是个起个开关作用而已?没有其他作用了嘛?

“那这电路就是个起个开关作用而已?没有其他作用了嘛?”

好像是没有其它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电路就是个起个开关作用而已?没有其他作用了嘛?

接1、2,mos控制下,U76工作

接2、3后级不工作

其他作用就看整体电路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