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FC输出电容进行泄放的电路如图2所示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电阻阻值计算和型号怎么选择?我只知道这个应该是用到RC放电曲线来计算电阻阻值和功率吧?具体不知道怎么算?电容容值1400uF,电阻20K共10个并联。。。现在我用2512的封装,可不可以换成1206的?就是不知道电流怎么搞?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贴片电阻

1206功率是 1/4W
2512功率是 1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 1206功率是 1/4W 2512功率是 1W

我知道呀,我现在是2512的,但由10个20K电阻改成20个10K电阻先串联再并联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1206的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呀,我现在是2512的,但由10个20K电阻改成20个10K电阻先串联再并联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1206的替 ...

考虑功率么?且是小功率代替大功率的

不考虑功率随便代替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应该是用到RC放电曲线来计算电阻阻值和功率吧?”

你是两个电解电容串联么?如果是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并联在电解电容上的电阻主要起均压作用,不是用RC放电曲线来计算。

网友:
1,电阻是有耐压的,不能光看功率;
2,一大堆电解并联,均压的电流不会太小,宜有源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