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信号的消除

楼主:
各位好,由于最近用了一款既可以模拟输出也可以数字输出的传感器,在使用时发现模拟输出时信号里仍然叠加着极小的数字信号,在放大9.1倍后,是一个幅值为6mV,频率是4Hz的数字信号,由于其对采集有影响,怎么样能干掉这个数字信号?

网友:
先仔细观察电源,看是否为传感器内部电路或其它电路工作时带来的扰动,那样的话,要在电源滤波上下功夫。如果确实是传感器内电路设计缺陷导致的噪声叠加(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那用软件做滤波。

网友:
楼主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多大幅度?多高频率?残存的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