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28034的trip zone 配置 求助!!!

楼主:
    本人新菜鸟 求大佬帮忙分析下原因!!

    关于trip zone 的配置问题,当TZ时间触发时,使三路PWM都为低 分别初始化完三路PWM后,发现 当pwm1开始输出时,另外的两路pwm输出都没有了,然后将两外两路pwm的TZ初始化函数屏蔽,则输出正常。。弄不明白是啥问题,求大佬帮忙!!!

网友A:
如果要在特定的EPWM模块中使能,可通过EPWM模块的TZSEL寄存器来设置。建议再仔细看下T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在特定的EPWM模块中使能,可通过EPWM模块的TZSEL寄存器来设置。建议再仔细看下TRM

您好 我都是按照操作手册上来设置初始化

    EPwm1Regs.TZSEL.bit.OSHT2 = 1;
    EPwm1Regs.TZSEL.bit.OSHT3 = 1;
    EPwm1Regs.TZCTL.bit.TZA = 0x02;
    EPwm1Regs.TZCTL.bit.TZB = 0x02;

一共设置了3组 EPWM1 2 3 。。但是现在只要 初始化EPWM2 和3  那么PWM就没输出了  PWM1不受影响

网友:
建议还是仔细看手册,因为每对PWM模块中的两个PWM输出均可以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