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清单的问题

楼主:
我用AD13画板子,生成BOM表,PDF格式的,发现生成的表格物料会少。

看图:

少了三个。

1M,0欧,1K的电阻都显示不出来。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软件bug吧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添加这些元器件的时候跟其它的元器件有什么区别,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添加这些元器件的时候跟其它的元器件有什么区别,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没有区别。经常遇到。你用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区别。经常遇到。你用的哪个版本的?

我一般都是用的最新版本的,现在用的是19版本,稳定版的,没有出现你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的最新版本的,现在用的是19版本,稳定版的,没有出现你上面的问题

怪不得,我用的AD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我用的AD13。

AD10的也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