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调试程序时 如何设置断点?

楼主:
keil4 调试程序时 如何设置断点?

keil4 调试程序时 如何设置断点?

keil4 调试程序时 如何设置断点?.png

网友A:
1.为什么要调试。全速运行,停止,然后绿色的区域才能出来?一定得运行后再X停止下才能设置断点?
2.绿色的区域是啥意思?  还有绿色的区域怎么不连续?
3.左边框的时间是从哪里运行到哪里的时间呢

比如要看一段程序花费的时间 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要调试。全速运行,停止,然后绿色的区域才能出来?一定得运行后再X停止下才能设置断点? 2.绿色 ...

调试测量某一段时间运行的时间,步骤是怎样的呢?比如如图这一段主函数运行的时间

网友B:
应该是先打断点,然后进入调试模式,全速运行,然后会停在断点处,你还可以进行单步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打断点,然后进入调试模式,全速运行,然后会停在断点处,你还可以进行单步调试

额,,,你用过keil调试程序没有?

就是用STC下载软件自动生成的延时程序,复制到KEIL里头,然后只要修改阿拉伯数字i<120,110,50等。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延时时间。比如500ms,100ms,10ms。这个用调试的步骤是怎样的?我知道精确的时间是需要用定时器做的。不过我刚学想掌握这种基本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调试,设置断点,然后调试出自己想要的延时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你用过keil调试程序没有? 就是用STC下载软件自动生成的延时程序,复制到KEIL里头,然后只 ...

延时是算出来的,第一次见有人这么去算延时,你也是厉害了,如果我要是延时一个小时,你去调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你用过keil调试程序没有? 就是用STC下载软件自动生成的延时程序,复制到KEIL里头,然后只 ...

1.先计算你单片机的振荡(时钟)周期 T= 1/晶振(11.0592MHZ)

2.一次i--操作为12T

3.忽略变量定义,上述延时函数共需时间:921*z*12T

4.带入T:921*12*T*z 约为 z 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是算出来的,第一次见有人这么去算延时,你也是厉害了,如果我要是延时一个小时,你去调试吧,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先计算你单片机的振荡(时钟)周期 T= 1/晶振(11.0592MHZ) 2.一次i--操作为12T 3.忽略变量定义 ...

郭天祥的视频就是那样调的 不忽悠你

网友:
上海芯片公司需要MCU应用工程师和AE,欢迎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郭天祥的视频就是那样调的 不忽悠你

绿色区域代表可执行的程序部分,绿色部分你可以打断点,而其他部分不可以

还有不得不说“曹伟...”说的是对的,都是精华

网友:
是有不启动仿真就不能设置断点的情况,但是上次设的断点会保留,停止后还在